请问这个芯片是什么,或者有类似的小封装芯片

楼主(2024-04-25):
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丝印和原理图如下 (Q3拆坏了,可能是pnp) ,之前用单片机 和自激振荡比较多,这个应该是产生了一个震荡信号,但是没找到这个芯片,主要是负离子体积太小,自激电路体积就有点大了,而且高压包也会变大
丝印FH17V4  sot-23-6的封装,或者能替换的 小体积的

网友:
还是单片机,2脚接地,5脚电源,剩下全是IO。比较有可能是国产兼容PIC10F200的单片机。

网友A:
额,这是Q1端给高频信号,就可以升压产生脉冲了吧,跟小型加湿器雾化片驱动很像呀。测一下脉冲信号频率就知道了吧

网友:
Q3会不会是个LDO呢

网友B:
芯片是mcu,q3是ldo电源

网友C:
通个电,万用表示波器测试一下基本上就知道是不是ldo/pnp,测一下那个驱动波形,自己用单片机模拟一个一样的信号,连到那个nmos应该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网友D:
U1,看pin脚定义,如果是单片机的话,这个比较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是mcu,q3是ldo电源

对对   sot-23的封装 我没想到ldo,这个封装我用的比较少,我还用三极管测试仪测试呢,测不出来就以为拆坏了  这么一解释就通顺了 ,开始没往单片机上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U1,看pin脚定义,如果是单片机的话,这个比较符合

收到 谢谢 开始没往单片机这方面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个电,万用表示波器测试一下基本上就知道是不是ldo/pnp,测一下那个驱动波形,自己用单片机模拟一个一样 ...

确认是ldo了, 后边波形我用st的也驱动了 谢谢

楼主:
哈哈 是ldo   开始没往单片机考虑,所以也没考虑是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是Q1端给高频信号,就可以升压产生脉冲了吧,跟小型加湿器雾化片驱动很像呀。测一下脉冲信号频率就知 ...

一个负离子,跟加湿器升压类似,只是升压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