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产SUV又大雨漏水了,这次我决定自己搞(感慨:汽车天窗真的是最无用而且极其有害的设计)

楼主(2024-04-25):
这台SUV其它地方都很好,就是有个毛病,天窗排水孔堵塞,就会导致漏水到车里面。(会在正副驾驶位的梳妆镜位置漏水下来)

因为我经常需要停在大树底下,很容易堵塞。

最近广东大暴雨,我都没有开车。但这两天到车里取东西,闻到一股发霉的味道。

我用手扒了一下驾驶位底下的海绵,发现已经有点湿润。

以前都是到维修店,拆开座椅,取出海绵等,大风扇吹着,也需要2-3天才能弄干。

这次我决定自己动手。

淘宝买了一条疏通天窗排水管的工具:

京东自营买了台12升/天的抽湿机,200w,使用正浩户外电源,大概可以抽水5小时。

正浩充满电需要1小时10分钟,到时每5个小时换一下户外电源就行(我有2台正浩)。

网友A:
停户外还是得考虑用车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户外还是得考虑用车衣。

雨衣麻烦。偶尔需要开一下,搞半天雨衣。

我现在使用了遮挡雨刮位的遮布,这个地方的落叶很难清理。

网友:
雨天后我的安全带感觉潮潮的,没有天窗。

网友:
是的,尤其是树下,太脏了,不方便打理,一次性的还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雨衣麻烦。偶尔需要开一下,搞半天雨衣。

我现在使用了遮挡雨刮位的遮布,这个地方的落叶很难清理。

落叶和树渣掉到雨刮器那里很难清理。
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落叶和树渣掉到雨刮器那里很难清理。
这个好

18元。

【淘宝】https://m.tb.cn/h.g0CoVwSDySmmc3U?tk=g5T2WsYr69P CZ3456 「汽车车头遮树叶果易收纳防鸟屎遮光前挡雨槽挡叶子树胶防落叶垫罩」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18元。

【淘宝】https://m.tb.cn/h.g0CoVwSDySmmc3U?tk=g5T2WsYr69P CZ3456 「汽车车头遮树叶果易收纳防 ...

谢谢分享~

楼主:
刚才拆开驾驶室地板,发现有大概5mm的积水。

明天抽湿机到了,我将车停到斜坡上,让积水都倒到车头,然后车头抽干净水,海绵上的水只能使用抽湿机慢慢处理了。

网友:
打倒天窗:@

网友:
我的天窗3年就开了3会.....里面看轨道边也是脏脏的....最垃圾的设计天幕、其次天窗....垃圾用没有啊!
不如把空调功率加大点....

网友C:
天窗超不实用, 开了几年,只开过一次天窗。  是去海边开的。

如果其他配置相同,没天窗和有天窗一样价格,我都会选没天窗的车

网友:
几乎没有开过天窗,作用只是透光,现在看来特斯拉那种打不天的天窗是最好了,反正都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窗超不实用, 开了几年,只开过一次天窗。  是去海边开的。

如果其他配置相同,没天窗和有天窗一样价格 ...

是啊,我的天窗偶尔开一下其实也没有必要。

已经是第二次天窗排水管堵塞漏水到车内了。这个天窗真的不如不要了。

网友B:
排水管的末端是个橡胶嘴,可能是怕小虫子爬进去设计成这样。
但尘土多了也会造成堵塞。我见过人把橡胶嘴剪开一点就不那么容易堵了

网友D:
直接玻璃胶封死算了,不然迟早会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玻璃胶封死算了,不然迟早会漏

封死,就相当于堵塞。水会从化妆镜上面滴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水管的末端是个橡胶嘴,可能是怕小虫子爬进去设计成这样。
但尘土多了也会造成堵塞。我见过人把橡胶嘴剪 ...

昨天修车师傅电话告诉我,如果排水管变短了(塑料管时间长会变短),水就可能流到车上,让我特别检查一下。

楼主:
想想还是买件车雨衣。买了最贵的,号称撕不烂的。

我开得不多,长期停在树底下。

网友:
如果是这种的橡胶嘴,泥土多了很容易堵。

截图在视频1分钟处。视频里也有处理方法,用剪刀给它橡胶嘴剪开一点。

本田车 天窗漏水了 小问题 带来大麻烦,汽车,用车养车,好看视频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72409176973255271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窗超不实用, 开了几年,只开过一次天窗。  是去海边开的。

如果其他配置相同,没天窗和有天窗一样价格 ...

然而同一款车要买高配置版本的,必带天窗。
没有天窗的一般是低配版。

网友:
唉,我的也漏了

网友:
几个同事的车天窗都漏过,的确是最没鸟用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而同一款车要买高配置版本的,必带天窗。
没有天窗的一般是低配版。

我当年买的是最高配版本。

楼主:
中午雨停,找了个比较陡的桥,车头向下,让整车的水都流到车头,看到很多水。使用吸水海绵,将这些明水吸干。大概有小半桶。

楼主:
12升的抽湿机已经到货,使用正浩户外电源供电,开始抽湿。

功率果然是200w左右。

楼主:
另外表扬一下海信的这款抽湿机,虽然很便宜(511元,京东自营),但分量很足,死沉死沉。表面做工也很好。过2小时去检查,看看能否真的抽出水。

操作很简单。

这台抽湿机以后估计就是汽车专用了。感觉受潮了,就抽一下。

网友E:
坐标北京,去年夏天大暴雨的时候 也是副驾驶化妆镜处漏雨了   平时小雨没事 我还纳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标北京,去年夏天大暴雨的时候 也是副驾驶化妆镜处漏雨了   平时小雨没事 我还纳闷了  ...

那个位置漏水是天窗排水堵塞。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位置漏水是天窗排水堵塞。

好的,老大,有空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老大,有空检查一下

买一条我上面的天窗疏通器吧。你的也堵塞了。

楼主:
抽湿3小时,刚才去换正浩,车内湿度已经有99%变成55%, 并且,的确抽出了大概1升水(水箱2升容量),相当于2支怡宝。

效果是相当好。

换上去另外一台正浩。

幸亏有2台,一台电池用完,另外一台顶上。

睿2可以使用3个半小时。

德2可以使用5小时。

网友:
大众也一堆天窗漏水的。我倒是比较幸运,宝骏560、标致307和林肯冒险家天窗都没见到过漏水。

网友:
我的带天窗十年了,中间漏过一次水去保养的时候让师傅帮忙弄一下。他就是用吹风的气嘴缠上胶带对着排水口使劲吹就行了。过了几年又堵了自己买了个吹气嘴用充气泵吹一下就好了

网友F:
买天窗可以看看那种外开的,没有导管,直接从车顶流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天窗可以看看那种外开的,没有导管,直接从车顶流走的。

我现在才知道还有外开的天窗 😁😁

我的车8年前的,那是也有这种天窗?

楼主:
刚才去换正浩,4小时又抽了一升水。

观察到海信抽湿机开机3分钟后,才开始制冷抽湿,跟说明书说的一样。

网友C:
看了上面坛友回复, 都是管子堵了.  换更大直径的管,应该很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上面坛友回复, 都是管子堵了.  换更大直径的管,应该很有效.

如果可以,原厂肯定会使用更大的管子。

网友:
有天窗的需要定期清理,轨道 加黄油。 这玩意毛用没有,但是现在很难找到没有天空的车。广东这样的地方,把天窗的钱省下来,搞个坐椅通风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