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这样轻轻一碰,电池就浓烟滚滚了(3楼:如果我开的是新能源估计已经自燃)

楼主(2024-04-25):
【新能源车压到井盖后翘起碰击底盘,疑电池受损,几秒后浓烟滚滚-哔哩哔哩】 https://b23.tv/O1iWcoD

楼主:
我的日产SUV经历好几次(N>3)更严重的底盘刮碰,一点事都没有。

楼主:
上个月,我没有看到路中央竟然修了一个岛,直接将这个20多公分高的水泥体压在底盘下,上面所有的PVC管子都给我的车铲掉了 😁😁😁

我听到车底很大的金属摩擦声。

只能加速将车开出这水泥岛。

事后检查,车子一点事都没有,只是底盘部分金属被磨掉,但不影响性能,也没有增加噪音。

如果是新能源车,我估计电池应该自燃了。

网友A:
莫生,这块水泥是什么作用的,没找你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生,这块水泥是什么作用的,没找你赔?

要围村收费了。这是收费闸的安装座。

我是本村人,我的车坏了肯定找他们索赔 😁😁😁

他们竟然没有加围栏也没有明显的指示牌。

网友:
我之前的车也干过一次,是卡车上掉下来的盖房子的气泡砖,听到下面丁零当啷响了一片,停旁边看了一下没撒问题,后来去保养的时候才看了下,就是下面发动机护板有些印子,有两个铆钉拉变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个月,我没有看到路中央竟然修了一个岛,直接将这个20多公分高的水泥体压在底盘下,上面所有的PVC管子都 ...

这个一样颜色确实不容易看到
以前同事的车没留意结果那种球形的隔离墩嵌到车底下去了动弹不得

网友:
有次开车的时候下大雨,眼看着盖子被地下水弹飞了起来,然后右轮子卡了进去,前面的车刚好开过,如果是电车估计悬了,那天杭州很多水淹车,拖车过了好几个小时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样颜色确实不容易看到
以前同事的车没留意结果那种球形的隔离墩嵌到车底下去了动弹不得 ...

颜色还不是主要问题,而是没有任何标志,如果车子离这个障碍物几米远,是看不到的(车头的高度挡住)。

我是刚好与对面一部车会车。会车完成就到达这障碍物前面,根本没有机会看到它!

网友:
地盘是很容易擦碰的地方,汽车电池都在地盘,只要一节电池异常就会有连锁反应。

网友:
电瓶车一旦着火就没救了,被烧死的可能性巨大。多少年来,开快车是导致灾难的第一杀手,现在又有了完全不可控的电池着火。希望大家珍惜生命远离新能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月,我没有看到路中央竟然修了一个岛,直接将这个20多公分高的水泥体压在底盘下,上面所有的PVC管子都 ...

底盘部分金属磨掉会生锈。  最好用708硅胶涂一层。

我每次去4S保养,车升起来后都检查车底, 检查管路有没损伤, 重要螺丝有没松动,   反正保养那一个多小时不干点事也是浪费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个月,我没有看到路中央竟然修了一个岛,直接将这个20多公分高的水泥体压在底盘下,上面所有的PVC管子都 ...

哈哈,截屏截屏,告诉村长让你赔尝,村长还在想是那个搞的,现在抓到了。

网友:
还好起火不是很快,之前看到有爆燃的那种,跑都来不及

网友:
我也有一次,修路放的围栏,七歪八扭的,也没路灯,我就径直装上了,然后在车子下面拖了1-2百米,骂骂咧咧下来扯掉,啥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截屏截屏,告诉村长让你赔尝,村长还在想是那个搞的,现在抓到了。 ...

你错了,现在很多都是村民难缠,村干部只希望息事宁人

网友:
很多石板地面常年雨水下面泥土流失冲空了,有车压上去会石板跳起来怼到车辆底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