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确实被联想玩坏了,T14频繁蓝屏

楼主(2024-04-25):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小黑粉,X和T用了五六台,感觉都还不错
最近换了个T14,不到一个月出现近10次开机还没进系统即蓝屏重启,不服不行啊

网友A:
内存搞一搞试试。另外看有没有超频?进bios关掉turbo boost看看。不排除官超灰烬,最近一段时间不是爆雷了么。

网友:
前一段时间客户那里调试,给了HW的本子和T14....明显HW厉害啊!T14配置不行....
我打算R9000P...顶配,最近价格有点高,计划8000搞定,现在还有4070的机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搞一搞试试。另外看有没有超频?进bios关掉turbo boost看看。不排除官超灰烬,最近一段时间不是爆雷了 ...

什么是官超灰烬

网友B:
楼主不要吓我,最近准备入手一台T14
你这个T14哪年产的,什么平台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要吓我,最近准备入手一台T14
你这个T14哪年产的,什么平台上买的

买了不到40天,京东自营

网友:
准备京东上入手i7-1260P或者1360P,32G/2T。。。
过了7天或者15天,看来只有找售后维修了。

网友:
可能是🈯️:官包到了之后之后,冷焊出现

网友:
现在用的T580才买的时候,新机那个问题多的,后来重新刷了BIOS才消停。后面买机不会再买ThinkPad

网友:
维修老 不是都说了 联想现在的低温锡浆   大坑啊

网友:
工作站才是最后的净土了

楼主:
才40天,跟低温锡应该扯不上关系

网友C:
准备买个P52二手,听说可以装个机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备买个P52二手,听说可以装个机械硬盘,

存储 双固态+1个2.5寸+4个内存插槽
USB 3A+2C
显示1HDMI+1minidp
网络 wifi+1rj45

网友D:
我的T14 不识别内部的固态硬盘  刚开始以为硬盘坏了  还特别买了一个替换  结果傻眼了  硬盘都是好的  是T14的固态硬盘接口有问题  然后买了个type c的硬盘盒  做了个windows to go系统 目前还在坚持着 用着

网友E:
好像是intel CPU因为频率功耗过高导致不稳定,只能降频降功耗使用(无法默频),在国外要准备吃官司了,现在的新出的主板都是降频限功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T14 不识别内部的固态硬盘  刚开始以为硬盘坏了  还特别买了一个替换  结果傻眼了  硬盘都是好的  是T1 ...

老哥这么能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intel CPU因为频率功耗过高导致不稳定,只能降频降功耗使用(无法默频),在国外要准备吃官司了, ...

13代 14代 好像有这问题

楼主:
我的是冷机开机蓝屏,跟高温没啥关系

楼主:
另外,再吐槽一下,T14的USB接口,U盘拷贝速度顶多也就二三十MB/s,确定是USB 3.1?
同样的文件,同样的U盘,在JETSON NANO下速度至少也是六七十MB/s

网友F:
联想机器不要买AMD CPU的,问题多。买了台ThinkPAD P16V AMD版,激活3天后就开不机,只好寄回商家更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联想机器不要买AMD CPU的,问题多。买了台ThinkPAD P16V AMD版,激活3天后就开不机,只好寄回商家更换。 ...

也不是绝对,我们用的R7000和R9000 京东自营用来做开发,已经接近三年都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也不是绝对,我们用的R7000和R9000 京东自营用来做开发,已经接近三年都没问题 ...

是滴   同事的也一直蛮好
是不是有一定概率  品控差缘故?

网友:
每次看到吐槽新的TP,我都默默拿出我的十年依然好用的W530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滴   同事的也一直蛮好
是不是有一定概率  品控差缘故?

可能是,所有品牌都有一定概率吧

网友:
20年买的ThinkpadP15V
红点和触摸板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死掉
除非重启电脑不然无法恢复
重装了好几次驱动也无法解决
不知道联想怎么搞的

楼主:
最新消息,把快速启动关闭,已经观察了一个星期,暂未出现开机蓝屏现象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另外,再吐槽一下,T14的USB接口,U盘拷贝速度顶多也就二三十MB/s,确定是USB 3.1?
同样的文件,同样的U盘 ...

这usb速度完全不正常,我一台z3735f的w8平板usb2.0速度都有35M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usb速度完全不正常,我一台z3735f的w8平板usb2.0速度都有35M的速度

肯定不正常,也没地方说理去
各种驱动都是最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正常,也没地方说理去
各种驱动都是最新的

这看起来是2.0的速度,确定连上的是3.0?新的USB口可能会比较紧。

网友:
T14我用了3年了多了,虽然不好用,也不难用,还可以;键盘已经被我摸掉了好多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