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时间在线式ups

楼主(2024-04-26):
家里nas使用,为防停电,会将nas与路由器接到ups上,峰值功耗200w,待机30w左右吧,求能持续供电24小时以上的现成产品。最好可以自己扩充电池组。

网友:
停电的话大概率网络也断了,现在小区网络端口貌似直接用小区电源供电,没有UPS

楼主:
小区网络可用率很高,我说的停电是我们自己家里跳闸的情况,例如这次我们在外地,家里跳闸了,但是我要明天才能回去。

网友A:
可以购买一台正浩户外电源。我测试过,可以代替ups给电脑供电。

30w 24小时就是720瓦时,买1台2800元的德2就行。

网友B:
看你用的是什么NAS了,我用群晖,配的是APC的UPS。
群晖支持USB连接UPS,实现停电自动关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购买一台正浩户外电源。我测试过,可以代替ups给电脑供电。

30w 24小时就是720瓦时,买1台2800元的德2 ...

也有此意,就是不知道这类电源,长期在线充电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如果就是nas和路由器,没必要在线式或者搞24小时那么大。路由器不用UPS,断电没网了ping不通就关机呗。

楼主:
就是希望提升nas的可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的是什么NAS了,我用群晖,配的是APC的UPS。
群晖支持USB连接UPS,实现停电自动关机功能

同型号UPS,已经运行3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希望提升nas的可用率。

是希望即使家里跳闸了也能远程连接nas用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希望即使家里跳闸了也能远程连接nas用一天?

是的,普通ups巡航时间太短,当然有信号断电关机,但是我最希望的还是希望尽可能保持在线。

网友:
正浩户外电源可以,现在就是这么用,电池充电量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D:
我用这种360w的,NAS+光猫+路由器显示40W可以用50分钟,可以自己拆开直接并联电池上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这种360w的,NAS+光猫+路由器显示40W可以用50分钟,可以自己拆开直接并联电池上去吗? ...

可能有限时。另外有些UPS内部散热片是一个实心铝块,散热设计上可能是依靠热容量来支持短时间工作而不是靠表面积或风来支持连续工作。
可以拆开看一下,或者用一个电源代替电池试试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就12V在线浮充电瓶直接怼上啊。

网友:
同求NAS用的能撑两三分钟的UPS?只要断电了能让NAS正常关机就行,体积越小越好,需要有通讯能让NAS知道外电断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购买一台正浩户外电源。我测试过,可以代替ups给电脑供电。

30w 24小时就是720瓦时,买1台2800元的德2 ...

不建议大容量锂电放家里长期充放电,锂电池自爆太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有限时。另外有些UPS内部散热片是一个实心铝块,散热设计上可能是依靠热容量来支持短时间工作而不是 ...

网友:
连续运行恐怕需要添加风扇,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此意,就是不知道这类电源,长期在线充电会不会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果园就是白天太阳能充电,晚上提供给监控和照明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大容量锂电放家里长期充放电,锂电池自爆太猛了

这是铁锂电池,应该可靠很多。正浩睿2与德2都是使用铁锂。

网友F:
我也有类似的需求,过年的时候我在老家,家里联网设备都离线了,我还以为家里被盗了。
电信公司,供电公司都打电话咨询,结果都是正常。
害得我提前回来,到家发现是路由器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类似的需求,过年的时候我在老家,家里联网设备都离线了,我还以为家里被盗了。
电信公司,供电公司 ...

路由器加个4G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类似的需求,过年的时候我在老家,家里联网设备都离线了,我还以为家里被盗了。
电信公司,供电公司 ...

淘宝上有卖的给路由器复位的模块,串到电源上,从上电开始算起,24小时复位一次

网友:
我用的APC1500的,群辉威联通都认,我设置的是断电20分钟后关机。

我外接了两块300AH电瓶,稳定工作五年多了。

小区停电了还可以供照明和小功率电器,供煮饭烧水没问题

楼主:
有没有试过300ah最久可以待机多久?

网友:
断电通知nas关闭即可,能撑一会儿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一台逆变器,接了2个150AH的GP蓄电池。

畜电池的安全性应该无人能怀疑了。

这个逆变器应该也属于ups,只是没有带电池,需要自行配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