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171什么芯片?可以用type-c驱动edp屏幕

楼主(2024-04-26):
支持雷电接口的笔记本,可以用这个板直驱edp屏幕,走的应该是DP协议,但这个转接芯片是什么芯片呢,网上查不到资料,有没有坛友认识?

网友A:
VL171?
只是switch,靠pd协议握手后typec上就是dp信号

可能是旁边那颗wch的mcu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L171?
只是switch,靠pd协议握手后typec上就是dp信号

这个和VL170一样, MUX, 正反插切换的。 还需要一个PD芯片来做协议。这种芯片太多了。 我们一般用芯海的CS32G020或是 CS32G051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