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同时连接两个设备的蓝牙芯片吗?

楼主(2024-04-26):
平时用的蓝牙芯片都是一对一连接的,客户有个需求,用蓝牙连接手机播放音乐的同时连接另一蓝牙芯片传输少量数据,那些蓝牙芯片可以实现呢?总不能用两个蓝牙芯片吧。。

网友:
苹果不清楚,记得见过蓝牙音频+SPP的模块

网友A:
蓝牙音频+ble,有支持的
不过你是需要做一个蓝牙耳机,然后这个耳机需要连另外一个蓝牙从设备?要先捋清楚你这边到底是做主机还是从机(蓝牙音频和ble都有主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音频+ble,有支持的
不过你是需要做一个蓝牙耳机,然后这个耳机需要连另外一个蓝牙从设备?要先捋清楚 ...

也不是蓝牙耳机,不过也相当于蓝牙耳机,然后这个耳机也需要连另一个蓝牙从设备,然后从耳机传输少量数据到这个蓝牙从设备。。

也就是蓝牙耳机需要与手机对一次频,然后和另一个蓝牙从设备再对一次频。。。

蓝牙耳机是手机的从设备,然后又是另一蓝牙设备的主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是蓝牙耳机,不过也相当于蓝牙耳机,然后这个耳机也需要连另一个蓝牙从设备,然后从耳机传输少量数据 ...

经典蓝牙不清楚,反正BLE是能在一颗芯片上面实现双重角色同时又是多连的。

不过我猜测经典蓝牙也是能实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蓝牙不清楚,反正BLE是能在一颗芯片上面实现双重角色同时又是多连的。

不过我猜测经典蓝牙也是能实 ...

网上查了半天,双重角色和多连接的数据透传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但多角色,蓝牙音频加上数据透传好象没有啊。。。

楼主:
找到一款BT201蓝牙模块,使用KT1025A芯片,似乎可以实现功能,有两个蓝牙名称,传输音频连接一个,数据透传连接另一个,似乎完美解决这个要求。。。

网友:
ble主加从听过,音频从+ble从也听过,音频从+ble主确实没听过。直接找找杰理、博通、络达这些问问吧

网友:
手机连接着手表,开车时也可以自动连接车机,手表和车机同时可用

网友:
2016 年矩芯科技的蓝牙就可以(原来称为炬力),价格偏贵。

中科蓝讯,杰里也有,只是音质相对差一点。但是便宜很多。有真实需求的话留个联系方法吧

网友:
我之前买过一款蓝牙耳机,可以同时连接两部手机,假如一部手机在听歌,另一部手机收到微信语音消息了,也可以听,只是音乐的声音会变小,你说的应该和这个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