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K4132竟然可以不需要任何外置零件,当做傻瓜功放使用

楼主(2024-04-26):
【偶然间得到一个傻瓜功放电路!-哔哩哔哩】 https://b23.tv/kHY8krb

原电路:

当做傻瓜功放使用:

网友A:
呵呵,当初也被骗过,这货差的一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当初也被骗过,这货差的一比

STK是日本是,应该不会太差吧?

网友:
三十多年前就有了,傻瓜厚膜功放IC,当年我就弄个两块玩玩,有五个引脚,正负电源,地,输入,输出,加个散热片就是功放了

不知道这STK也有,当年STK的都有少量外围元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TK是日本是,应该不会太差吧?

音质差,不是质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