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浩】换货一周,这次直接搞漏电了

楼主(2024-04-27):
上一台正浩因为 usb-A 功率不足,被我换掉了。

这换货到手一周,直接干漏电。 功率表空载显示 3W,设置放电下限都拦不住的漏电。

经此二事,着实遗憾。 下台电源选大疆。

网友A:
哈哈,我上次说的睿2 pro 接160w太阳板的充电问题,最后证实是正浩的产品设计缺陷。

他们到现在都没有给我升级包。

幸亏该机器的设计人员到我现场,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规的解决方法,才能继续使用。

有空我写出来。

正浩的品质,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靠。

网友:
另外我的德2,有个毛病,但无法重演,所以也不好维修。

偶尔按220V输出按键没有反应,就像按键坏了一样。重新开机都没用。

我正想拍视频,又恢复了。

今天早上又出现了一次。但一会又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上次说的睿2 pro 接160w太阳板的充电问题,最后证实是正浩的产品设计缺陷。

他们到现在都没有给我 ...

这都是神操作啊,我这怀疑是表显功率有问题,插上负载都不更新功率数值的。

反倒是预计剩余时间还能动,这就怀疑机器内部有多组功率测量点。

再折腾下去,我都准备换大疆了

楼主:
正浩的客服比较有意思,京东转微信,直接建了个群来讨论故障....

远程确认采样故障,这又可以返厂了。

都不敢想象快递员再见着我是啥表情: 上次寄了砖头充电宝,这次还寄啊

网友B:
LZ每周玩坏一个,这次还  干 漏了
所以结论是:下次 选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浩的客服比较有意思,京东转微信,直接建了个群来讨论故障....

远程确认采样故障,这又可以返厂了。

正浩的服务很好的,就安心享受正浩的服务吧 😁😁

楼主:
刚测试,这台机器同样位置发生了usb-A虚弱的问题,左侧掉到4.4v左右。
故障和前一台一模一样。

应该是设计缺陷,这次不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每周玩坏一个,这次还  干 漏了
所以结论是:下次 选大的 ...

看标题,我也以为楼主说的是娃娃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测试,这台机器同样位置发生了usb-A虚弱的问题,左侧掉到4.4v左右。
故障和前一台一模一样。

我的那台睿2pro Type-C 给三星S23U快充一会(5A), 就变成慢充(1A多一点)。

我估计这是硬件设计问题,我都懒得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台睿2pro Type-C 给三星S23U快充一会(5A), 就变成慢充(1A多一点)。

我估计这是硬件设计问题, ...

准备换大疆的 POWER-500

网友C:
这些问题,在产品验证中应该能测试出来,看来正浩的品控不行啊。

网友D:
记得楼主是打算给无人机电池充电用的?新手随便玩玩推荐哪款?

网友E:
真有闲心折腾,在美国估计你们就直接上特斯拉PowerWall了吧……

网友:
我下一台也不准备买正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有闲心折腾,在美国估计你们就直接上特斯拉PowerWall了吧……

那个太沉了移不动,期待固态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楼主是打算给无人机电池充电用的?新手随便玩玩推荐哪款?

就是给无人机+笔记本用的,目前准备入手大疆的POWER-500户外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问题,在产品验证中应该能测试出来,看来正浩的品控不行啊。

感觉测试组不卖力,我都客串测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些问题,在产品验证中应该能测试出来,看来正浩的品控不行啊。

厂家设计的散热余量不够吧。

网友:
国产电子产品都有类似的问题,产品更新换代快有创新,所以产品并没有经过严格测试带着bug出厂,客户被迫需要扮演产品测试的角色。

比如我买的矩为导轨款式电能宝也感觉产品完整性不高。
主要吐槽点:
人机交互ui拥挤类似linux命令行风格,这个平时不操作也无所谓,顶多算不漂亮。

手机涂鸦平台app ui做的很丑很混乱,T型ui且数据分类与表格做的很差。

远程数据显示刷新速度被迫升级软件后刷新变慢,脱脱的缩水。

本身主要功能还是很不错的,要是完全不好用我就拆了,但是没有找到替代方案。

描述有点乱,UI就是个大便一样

典型的嵌入式硬件工程师兼职做产品ui与app 前端。ui太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问题,在产品验证中应该能测试出来,看来正浩的品控不行啊。

正浩这两年品质下降好多,因漏电流超标倍欧盟下架好多款

网友:
关系到室内安全的东西,我宁愿不用,也不会用这些品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测试,这台机器同样位置发生了usb-A虚弱的问题,左侧掉到4.4v左右。
故障和前一台一模一样。

这个口是否有输出过流过?之前产品遇到自恢复保险丝保护后内阻变大失效,现象跟这个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口是否有输出过流过?之前产品遇到自恢复保险丝保护后内阻变大失效,现象跟这个类似。 ...

我是用的是5V3A的负载,口长时间工作在2A左右。

第二台电源入手正常时,左=右=4.8v;
用坏后左=4.4v,右=5.0v,感觉就是dcdc坏了,右边这个电压还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厂家设计的散热余量不够吧。

一个usb-a虚了,结果另一侧的usb-a还雄起了(电压变高)

网友A:
正浩160w太阳板给睿2pro充电故障的最终解决办法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234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usb-a虚了,结果另一侧的usb-a还雄起了(电压变高)

不如拆开,自己另外搞一块USB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拆开,自己另外搞一块USB板?

以前纯 5V 充电的时候,用的是 5V-8A-6USB 模块,再若干组堆叠,高压端用 20-30V 开关电源一块搞定。
这种模块非常皮实,全年无故障,可以长期大电流充电:

后来给无人机充电,刻意避免 PD 快充,不着急就 5V-2A 慢充,结果搞坏了两台正浩。
更要命是换新机器还出现了电流采样故障,危险性瞬间就来了,相当于库仑计已不可靠,过充过放全靠保护板。

目前已跳车,正浩电源都给寄回去了。 订了大疆最新的 POWER-500,坐等疗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浩160w太阳板给睿2pro充电故障的最终解决办法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 ...

我这正浩给的是不带额外触点的车充,直接一个 XT60 母插。

对应机器端公座,也是没有额外接点的,标准的 XT60

网友:
有电动车的出外场谁用这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些问题,在产品验证中应该能测试出来,看来正浩的品控不行啊。

国内的好多产品都缺乏测试环节,把测试交给用户,中国的消费者是最好的一群人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以前纯 5V 充电的时候,用的是 5V-8A-6USB 模块,再若干组堆叠,高压端用 20-30V 开关电源一块搞定。
这 ...

之前看你买了正浩的电源,就没发声,我看到几个玩大疆无人机的基本都入大疆电源了,
主要是大疆设备之间的互操作性还是比较靠谱的,专用的无人机充电配置还是很香的。
无人机场景很重要,官方会很重视,恭喜楼主回归正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纯 5V 充电的时候,用的是 5V-8A-6USB 模块,再若干组堆叠,高压端用 20-30V 开关电源一块搞定。
这 ...

正浩给你换新机,你不要拆开,直接原包装到咸鱼卖,可以卖出好价格。

在我们论坛卖也行,价格合算我也可以考虑 😁😁  反正我要求不高,而且我没有强迫症,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看你买了正浩的电源,就没发声,我看到几个玩大疆无人机的基本都入大疆电源了,
主要是大疆设备之间 ...

256wh 这个容量档不容易吃灰;

现在直奔主题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256wh 这个容量档不容易吃灰;

现在直奔主题了

再上一台AVATA2,这个500wh就不吃灰了

看看帝都的限飞禁飞区,我早就死了这个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上一台AVATA2,这个500wh就不吃灰了

看看帝都的限飞禁飞区,我早就死了这个 ...

avata2 目前不看好,大家评论是 “修复了一代耐炸的问题”。
avata1炸一下没啥事继续飞,到二代炸一下电机都断了

帝都是真的惨,六环外有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浩给你换新机,你不要拆开,直接原包装到咸鱼卖,可以卖出好价格。

在我们论坛卖也行,价格合算我也可 ...

这个电源来一次,全部快递员都要紧张下。
也就京东自己承认自己的物流,才勉强能寄。

低压板连续出问题是没想到的,估计降本增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来一次,全部快递员都要紧张下。
也就京东自己承认自己的物流,才勉强能寄。

寄出正浩睿2pro的时候,我叫来的所有快递公司:德邦、顺丰、京东都不收件。

其它四通一达更加不收。

做后没有办法,正浩帮我安排了跨越上门取件。(如果我叫跨越,一样不收件。厂家安排上门的才能寄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国内的好多产品都缺乏测试环节,把测试交给用户,中国的消费者是最好的一群人 ...

说的有道理。我那矩为空开电能宝119买的,要不是看在价格实惠基本能满足需求,也没有更好的替代品,就手机端那又卡又丑又难用的ui早就分解拆件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avata2 目前不看好,大家评论是 “修复了一代耐炸的问题”。
avata1炸一下没啥事继续飞,到二代炸一下电 ...

这样不是avata一代更“实用些”?其他系列的有推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不是avata一代更“实用些”?其他系列的有推荐不😄😄

但是二代能创收啊。

玩大飞机就上御3,玩小飞机就迷你系列。 大的贵但有长焦,小的只有广角但灵巧。

日常入门玩mini就挺好。拍照不推荐avata系列,那个系列是飙车钻树林专业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觉测试组不卖力,我都客串测试了

让正浩给你开源,你自己来写代码升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让正浩给你开源,你自己来写代码升级吧

然后就升级为 软件组 vs 硬件组 vs 测试组 三足鼎立的局面....

作为软件组常客,我觉着硬件掉链子了,这才下决心彻底退货。 不然等个 OTA 多舒坦

网友J:
引用 楼主:
然后就升级为 软件组 vs 硬件组 vs 测试组 三足鼎立的局面....

作为软件组常客,我觉着硬件掉链子了,这 ...

如果正浩的人知道您这大神在用他们的产品,应该免费送你三台,直接省他们一半的研发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正浩的人知道您这大神在用他们的产品,应该免费送你三台,直接省他们一半的研发投入 ...

哪那么大能量,顶多去做个亮瞎眼的 UI,然后继续 usb 虚弱....

网友:
硬件设计缺陷,但是各种测试认证过了,厂家也不想再花钱再过一遍认证,所以,有问题,就直接换货,这样厂家损失最小,就是客户最可怜。

楼主:
这回舒坦了:口更多,不联网。

立个flag,看多久能玩坏。

网友K:
这款容量价格都翻倍了吧,看看你自己的太阳能电池板还可以充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款容量价格都翻倍了吧,看看你自己的太阳能电池板还可以充电不

是的容量价格都翻一倍,但我有 DJI 金币便宜了几百块。

没有联网功能,没有电量上下限限制,纯粹就是个充电宝。
但是噪音意外很小: 相比正浩 256 那个风扇,这个满功率充电都没听着风扇声;

电压目前稳定,USB-A 都在 5.05V 左右; USB-C 触发快充输出、快充输入 都没问题;
高压端待会去折腾下 600W 潜水泵,这要不爆掉就没啥说的了。

最后就是包装,有防拆标签,和大疆的飞机、配件同样防拆,这个比正浩严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容量价格都翻一倍,但我有 DJI 金币便宜了几百块。

没有联网功能,没有电量上下限限制,纯粹就是个 ...

那感觉非常值得啊,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感觉非常值得啊,不错不错

刚试了潜水泵,直接 900W 电动机没压力; 带几十W的老电扇没异响,基本就是纯正弦波的方案。

大疆刚出时我问过客服是否纯正弦逆变,客服说你买个回去试试吧,她也不懂。

这宣传太实诚。 换某电商,狠不写脸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刚试了潜水泵,直接 900W 电动机没压力; 带几十W的老电扇没异响,基本就是纯正弦波的方案。

大疆刚出时 ...

这实用性非常高了,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试了潜水泵,直接 900W 电动机没压力; 带几十W的老电扇没异响,基本就是纯正弦波的方案。

大疆刚出时 ...

肯定是正弦波,不用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正弦波,不用怀疑。

我手头 60V - 1600W 的修正弦波逆变器,直连 60V 电瓶,带不动这个 900W 的水泵。

虚标+感性负载的压力非常大;  感性负载下都没虚标,就是妥妥纯正弦波。

改天上示波器看看波形,只可惜正浩退回去了,没来及标定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实用性非常高了,谢谢分享

现在测逆变,直接就上满功率电机,一测一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