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上次装机,有一台又不开机了,确认大水牛电源有问题

楼主(2024-04-27):
RT,上次装了3台机,坏了2台了。费了很大功夫定位到电源不良。坏的都是黑线版本的大水牛FX500,JD自营全桥金牌,故障现象都是带热管散热器风扇+NVME固态不通电不开机,一按就保护,这次这个主板好像都给我干坏了,NVME都不识别了,3.3V电压实测3.38V,硬盘希望没有坏掉。

上次那个机器为什么确认电源坏,因为JD发来2个黑线版本1个彩线版本,后续坏的机子换了板U还是不行,交换电源测试发现电源的问题,换个电源就好了。新换的是彩线版本。

一个结论:JD大概率的会把旧版本和新版本“随机”混发,至于“随机”概率就不说了,大概率是先发旧版本再发新版本,有退换货的再发新版本。但是这种有设计缺陷的版本说实话就不应该出货。我已经彻底大水牛电源黑了。本来觉得一个老牌大厂的东西可靠耐用,结果给我搞这一套。

网友:
有进口品牌店二手电源吗?

楼主:
jd上面微星旗舰店的8500g+b650 wifi套装,说实话不算便宜。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导致硬件不通电。根据之前的测试,不插塔式散热风扇,或者不装nvme可以开机,都插上就跪了,非常奇怪的现象。但是这个机器连nvme都不识别了,严重怀疑整个批次的黑线电源都有问题。装了几十年机,第一次被整没脾气。已经换航嘉了

网友:
电源我只认台达
服务器上的电源一多半都是台达生产的。

网友A:
进口优先,台达是首选, 国产是渣渣搞坏了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优先,台达是首选, 国产是渣渣搞坏了主板。

台达似乎不做pc电源。这次换了航嘉,lenovo官方供应商,再坏了就真非酉了。

网友:
买矿龙,耐抽的很~

网友:
大水牛金牌这么差劲……

买了好多 250W、300W大水牛普通电源,暂时还没试过干坏主板或者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口优先,台达是首选, 国产是渣渣搞坏了主板。

全世界开关电源前三名一直是台达源兴明纬吧, 后面几家应该也是台湾的。。。
不过除了明纬, 其他家似乎都不做零售市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达似乎不做pc电源。这次换了航嘉,lenovo官方供应商,再坏了就真非酉了。 ...

京东自营好多年以来一直都有台达的ATX电源卖
https://item.jd.com/100063262220.html

网友:
天猫有台达旗舰店,工业电源、UPS电源、台式机电源,各种电源都有,JD非要登入才给浏览,TMD,真是操蛋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