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D爆款户外电源评测&拆解,离谱+可怕

楼主(2024-04-28):
【PDD爆款户外电源评测&拆解,离谱+可怕-哔哩哔哩】 https://b23.tv/3xG1CWH

楼主:
标称650w, 回复650w是型号 😁😁
实测输出65w 五分钟后,温度超过了100度要自燃的样子了 😁😁

网友A:
1102E示波器输入支持Ac220V电压?视频里面没拍全示波器探头,看样子是直接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2E示波器输入支持Ac220V电压?视频里面没拍全示波器探头,看样子是直接接的。 ...

示波器的220v供电做了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的220v供电做了隔离?

测的时候户外电源没有插充电器,所以本身就是与市电隔离的,示波器就不用隔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2E示波器输入支持Ac220V电压?视频里面没拍全示波器探头,看样子是直接接的。 ...

示波器输入电压很多都能到4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