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版搜狗全拼输入“comg”,会显示改为“cong”,如何取消这个设置?

楼主(2024-04-28):
这个功能会导致很多麻烦,比如我输入congcu 本来是要“重出”这个词。但我n输错成m了,虽然仍然显示congcu 但却不会出现“重出”这个可选词。

每次我都要删除后面的gcu,才显示为我刚才输入的“com”,才知道输错了。

这样浪费很多时间。如果直接显示comgcu我马上就能发现问题。

在哪里修改设置?

网友A:
关闭输入法设置里面的 模糊音 和 拼写纠错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百度输入法。输入的是什么就显示什么。只不过他会认为你输入的m是错误的,在m下面价格红色波浪线。显示的文字就是纠正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闭输入法设置里面的 模糊音 和 拼写纠错  应该就可以了

应该是要打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输入法设置里面的 模糊音 和 拼写纠错  应该就可以了

都关了,测试还是不行。

网友A:
那奇怪了,我这关了就不会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奇怪了,我这关了就不会改了。。。

你认真再测试,肯定改了。

网友B:
我的s23u是三星自带的输入法,觉得很好用哈,特别是加入了AI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s23u是三星自带的输入法,觉得很好用哈,特别是加入了AI以后

三星的输入法其实就是搜狗的阉割版。我使用过一段时间还是不好用。

我需要这3个快速键能显示在这个位置,三星输入法好像做不到。

楼主:
可以定义9楼的3个按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定义9楼的3个按键吗?

不知道9楼那个⚡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9楼那个⚡是什么功能

第一个(✂️) 是剪贴板
第二个是光标移动、黏贴、复制、剪切等功能
第三个是我自己的常用短语。管理论坛有很多话术,我都做在上面,能非常方便的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 是剪贴板
第二个是光标移动、黏贴、复制、剪切等功能
第三个是我自己的常用短语。管理论 ...

讯飞都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