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7S109步进驱动芯片,锁相噪音问题怎么改善?

楼主(2024-04-29):
刚用了TB67S109的步进驱动芯片,用在42步进电机上,电机PEAK电流1.2A这样。

在电机锁止的时候,有时候会有明显的吱吱声,这个能怎么改善?

VCC电流和RS电阻已经通过过孔连接

这个OSC改变下,会有改善吗?斩波频率越高噪声越大还是频率越低噪声越大?

楼主:
降低电机电感有没有效果?电机电感目前是7.5mH

网友A:
这个 芯片 我 几年前都在用了,但是没有用到电机锁止这个功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芯片 我 几年前都在用了,但是没有用到电机锁止这个功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

会不会是你PCB处理的好?电机没声音?

网友B:
锁止时,有斩波幅度和斩波频率的设置吗?斩波电流过电感,有时是有声音的,可以考虑把声音调出人的听觉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你PCB处理的好?电机没声音?

电机正常运转的时候噪音是很低。但是 很DSP 做的专业的驱动器比 还是差一点点。 不过足够用了。我们 用法 就是 转  / 停  , 启动是会调速,运转中实时调速PID闭环 。 效果还不错。

网友A:
你这电路 和 我们也差不多, 按照官方参数就能用, 不过 我 VM脚 加的 大电解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降低电机电感有没有效果?电机电感目前是7.5mH

我也在用这个芯片。
把细分设置高一些,如8、16、32.
你细分设置成多少?

网友:
还有 OSC 的 频率会有影响。OSC 的频率设置不当 噪音 振动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止时,有斩波幅度和斩波频率的设置吗?斩波电流过电感,有时是有声音的,可以考虑把声音调出人的听觉外。 ...

我这里说的锁止,就是电机启停启停,停止的时候。

斩波频率目前是89K这样。官方推荐是50K-100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里说的锁止,就是电机启停启停,停止的时候。

斩波频率目前是89K这样。官方推荐是50K-100K。 ...

知道,步进电机,停住时电流最大(如果没有斩波的话),它是通过电流产生磁场,形成一个角度的吸力。
斩波只是在停住时,给它限流,可以达到省电效果,但锁停力也会下降。
发出的声音应该是电感与某个频率的电流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步进电机,停住时电流最大(如果没有斩波的话),它是通过电流产生磁场,形成一个角度的吸力。
斩 ...

那就是可以尝试下改动电机的电感,或者斩波频率? 尽量避开啸叫的频率?

那我试试

3K   330pf  / 1/646800  / 1.546072974644403e-6 / 9.66295609152752e-8

3.3K 330pf  / 1/702240  / 1.424014581909319e-6 / 8.900091136933242e-8

3.6K 330pf  / 1/757680  / 1.319818392989125e-6 / 8.248864956182029e-8

3.9K 330pf  / 1/813120  / 1.229830775285321e-6 / 7.686442345533255e-8

4.3K 330pf  / 1/887040  / 1.127344877344877e-6 / 7.045905483405483e-8

4.7K 330pf  / 1/960960  / 1.040626040626041e-6 / 6.503912753912754e-8

5.1K 330pf  / 1/1034880 / 9.66295609152752e-7  / 6.0393475572047e-8

5.6K 330pf  / 1/1127280 / 8.870910510254773e-7 / 5.544319068909233e-8

6.04K 330pf / 1/1208592 / 8.274090842898182e-7 / 5.171306776811364e-8

50K-100K的频率,挨个看一下,看看哪个噪声最小。

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就是挑电机了,如果我匹配好了,换款电机,噪声可能就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 和 我们也差不多, 按照官方参数就能用, 不过 我 VM脚 加的 大电解电容。 ...

板子小,加装在42电机屁股,只挂了两个47uF的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用这个芯片。
把细分设置高一些,如8、16、32.
你细分设置成多少? ...

我目前设置成16细分。那我32细分也试一下。

前阵子只是功能性测试,现在功能测试通过了。领导就吹毛求疵了,噪声什么也得改善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目前设置成16细分。那我32细分也试一下。

前阵子只是功能性测试,现在功能测试通过了。领导就吹毛求疵 ...

如果只是停机的时候噪声较大,
还可以在停机的时候减少电流啊。

网友D:
那个噪音是斩波原理决定的,电流反馈环路模型本身就是不稳定的,会产生次谐波振荡,所以即使斩波频率超出音频范围也无法避免落在音频范围的噪音。

可以考虑TMC的静音驱动(例如TMC2209),他们家的StealthChop技术可以做到几乎完全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停机的时候噪声较大,
还可以在停机的时候减少电流啊。

工况使用限制,停机电流目前是930mA,再小就达不到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噪音是斩波原理决定的,电流反馈环路模型本身就是不稳定的,会产生次谐波振荡,所以即使斩波频率超出音 ...

StealthChop模式下,电机转速可以达到多少? 200转可以吗?

我好像试过TMC2225,印象中超过100转, 有的时候是启动可以,但停止后,驱动就自动释放电流了。估计是报警了,和死机一下。再发脉冲就没反应了。

主要是没位置挂MCU,standalone模式下,StealthChop和SpreadCycle也会自动切换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StealthChop模式下,电机转速可以达到多少? 200转可以吗?

我好像试过TMC2225,印象中超过100转, 有的 ...

可以啊,24V供电跑1000RPM轻松的。你是没有任何加减速控制,100转速度下直接停发步进脉冲?这样确实可能会触发保护。

没挂单片机做配置可以将StealthChop/SpreadCycle切换阈值写入OTP。

网友E:
全流锁相呀……
做个测试,电源正输入改从滤波电解电容那里飞线输入。靠近拔码开关那边,或者说PCB板图的右边那个电解电容引脚处。 让电源先经过滤波电解电容,再到采样电阻……

网友E:
电路似乎不完整。 要注意芯片的5V外接滤波引脚 不要与外部的5V稳压电源直接连接。芯片的5V引脚也应该靠近引脚加104的小电容
芯片的VM电源脚,在尽量靠近芯片引脚加个104的小电容。采样电阻处,板上有空间再加小电容

斩波频率 越高,噪音越尖,刺耳感明显。斩波频率 越低,噪音越粗。斩波频率过高,相对高频损耗增加,芯片发热也会跟着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流锁相呀……
做个测试,电源正输入改从滤波电解电容那里飞线输入。靠近拔码开关那边,或者说PCB板图的右 ...

你的意思,VM飞线一下,先经过电解电容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24V供电跑1000RPM轻松的。你是没有任何加减速控制,100转速度下直接停发步进脉冲?这样确实可能 ...

大师好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似乎不完整。 要注意芯片的5V外接滤波引脚 不要与外部的5V稳压电源直接连接。芯片的5V引脚也应该靠近引 ...

外部5V和芯片5V没有连接,芯片5V是TB_5V,有2.2uf和0.1uF

VM的0.1uF,我加在了两个采样电阻处。没有加在靠近芯片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24V供电跑1000RPM轻松的。你是没有任何加减速控制,100转速度下直接停发步进脉冲?这样确实可能 ...

1000RPM是纯StealthChop模式下吗?

我试过StealthChop模式,确实静音。就是会触发保护。我的使用场景,电机最高转速也就200多转。

如果纯StealthChop模式能到300,那我试下加上加减速。OTP还是太麻烦了。

TMC2225和TMC2226/2209没区别吧?我最高电压需要用到32-36V

最早的试样方案就是TMC2225,搞不好这个方案也得重新拾起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1000RPM是纯StealthChop模式下吗?

我试过StealthChop模式,确实静音。就是会触发保护。我的使用场景, ...

我记得静音模式 是速度模式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静音模式 是速度模式下

批量了几千pcs,参考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批量了几千pcs,参考下吧

好的,谢谢,你的没有明显噪音吗?斩波频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