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车门锁没有备份独立电源供电控制吗?

楼主(2024-04-29):
温度传感器检测到车内温度超过100℃或者200℃,或者传感器检测到明火;
车门的独立备份电源控制车门锁自动打开,给人逃生。

这个好像不难啊? 懂车或者汽车行业研发的,请指教。

网友:
又多了4个香炉

网友:
2楼犀利。。

电车有高压电池还配了个12V电瓶,这个电瓶就算是这个用处的了。
门没有单独的可能是因为人可以砸玻璃,开门不是唯一途径

车内顶棚的SOS是有个小电池的,好像锂电池和镍氢都有。编辑补充:宝马的应该是镍氢的

网友:
最可靠是应该是机械式,不依赖电源

网友A:
不减配碰撞解锁功能,不用隐藏门把手,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减配碰撞解锁功能,不用隐藏门把手,就没这问题了。

可是传统门把手再不解锁时,从外面容易打开吗?

网友:
看来驾车时候,有危险最好解锁一下车门
不然人家想救都难
还有爆气囊会不会强制解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传统门把手再不解锁时,从外面容易打开吗?

不解锁什么形式的从外面都打不开,所以不能减配碰撞解锁。
隐藏门把手在车身变形时弹不出来,解锁了也打不开,有的电车里面的机械把手都藏起来,不知道藏哪的乘客,车断电了从里面都打不开门。

网友:
我记得福特车是无论什么时候,车内把手都可以开车门的。
好了,您可能会说当车高速时,突然拉车内把手会危险。
车内把手是两级的,轻把一下,把手只松了一级,车门只松开了5mm左右的缝,这里车门还是不能直接打开,这是一道安全防线。

网友:
门锁解锁处,设计一个类似重錘的结构, 当加速度超过一定极限时, 这个机械结构自动完成车门解锁。

网友:
其实电子控制的门锁应该设计成断电自动解锁

网友:
瞎折腾所谓的新事物,新产品都是无脑的行为。电平车这种东西就不应该搞,啥不会整天就想着弯道超车,也不想想有没有进过弯道有没有超过车,特么直线都不会超车弯道就能会了吗。

网友C:
使用电磁铁来做就可以了,通电吸合门不开(和小区的玻璃门/消防门一样的原理),断电或者系统控制都可以开门,就是有点费电

网友:
我的就加装了一键落锁升窗, 40公里急刹的话,自动双闪和开锁. 几好用的.

网友D:
砸了玻璃,内门有机械结构开门啊.....你试试,锁了车,里面手拉机械把手就能开啊!
为啥死活打不开们......设计严重缺陷了。
所有新能源车,必须出场配备一键灭火装置......随车灭火装置......

网友:
不是有ODB落锁器吗? 急刹车自动解锁的.

网友:
自动落锁早在n年前就在欧盟不允许安装了。原因就是碰撞以后会无法开门。

网友:
可想而之这个功能需要多好的可靠性和其它一些列安全认证,比现在吹嘘的那些自动驾驶安全性还要高才对
本来加了东西,就无形中降低了系统的可靠性,各种检测各种判断,牵扯无数多东西,你说的啥烟雾啥温度,哪一样能随便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砸了玻璃,内门有机械结构开门啊.....你试试,锁了车,里面手拉机械把手就能开啊!
为啥死活打不开们...... ...

电池着火灭不掉,还是加装一键弹射功能,碰撞着火了直接把整个驾驶员弹出去,不至于原地火化。
又可以喊着遥遥领先,比波音还牛逼,卖他个200W一辆,反正有飞机的功能,还比飞机便宜太多了,估计一样一大堆人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着火灭不掉,还是加装一键弹射功能,碰撞着火了直接把整个驾驶员弹出去,不至于原地火化。
又可以喊 ...

看看丰田、大众、福特这些老牌车企.....别被大沙发给骗了,很多设计的成熟度、可靠性、安全性、耐用性....都是细节。

网友:
有的,我看视频上说的,都有独立电源控制的,叫小电瓶,有的放在前面,有的放在后面,,确实是一个小的电瓶,车上的第二个电源

楼主:
生命安全的东西,多5个香炉是应该的,安全保障的系统设计成若干个独立系统,与车辆总系统没关系;
车门、天窗独立开锁与车辆总系统是or关系, 条件符合了就保持开锁,不管车辆总系统是开锁还是上锁;
最好备份系统一辈子都用不到,一旦用到了,可能会救一命。

地面上弹射感觉有点复杂,周边环境复杂,万一弹去一个更糟糕环境呢,而且弹上去还要落下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使用电磁铁来做就可以了,通电吸合门不开(和小区的玻璃门/消防门一样的原理),断电或者系统控制都可以开 ...

断电开门?故障的时候断电会不会飞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电开门?故障的时候断电会不会飞门?

断电时只是解锁,开门还得拉拉手的,不会一推就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砸了玻璃,内门有机械结构开门啊.....你试试,锁了车,里面手拉机械把手就能开啊!
为啥死活打不开们...... ...

用隐藏把手那些车,车内机械解锁的把手也是藏起来的,没仔细看说明书真找不到,有的车后排里面根本没有机械开门功能。

网友:
福特的车就是不管有没有电,或者行车落锁了,在里面都可以打开。

楼主:
碰撞发生后,车门是否能打开?
- 车辆具备碰撞自动解锁功能,且配置机械车门内把手,特殊紧急情况时,可通过拉动机械车门内把手解锁开门。本次事故车辆与前方道路养护车发生115km/h高速追尾碰撞时,前方车辆尾部突出梁状坚硬结构瞬时严重侵入事故车辆左上侧前机舱及乘员舱,导致前机舱及乘员舱内电源线及信号线被瞬间切断,门把手控制器无法收到弹出信号,施救人员破窗拉动机械车门内把手开门实施营救。

其自动紧急制动(AEB)工作范围为车速4~85km/h。事故车辆碰撞发生时车速115km/h,超过自动紧急制动(AEB)的工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