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确认生产稿放大招

楼主(2024-04-29):
PCB在进行生产工程资料处理要进行大量的补偿及各种编辑操作(有一些是PCB的常规操作,但是客对于这些操作又不允许),还有一些不可否认有时候操作失误导致PCB工程生产资料有问题(所以为什么批量要返单,返单重要的是不用再处理生产资料),还有就是很大一部分客户设计不规范或是设计本身有问题,最大的一个点,如外形层,有的用KEEPOUT层,有的用机械层,有的把KEEPOUT层跟机械同时用,这些问题都会导致大量的订单出现问题,那么客户确认生产稿就是最后一道关卡,但是很多问题如外形槽的问题对于设计工程师来说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所以嘉立创研发出了确认生产稿系统,解决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把前面的确认生产稿定义为JLC1.0版本的话,那么这个1.0版本也带来一些问题,对于问题的展现还不是很直接,或说跟原稿的对比还是很直接,今天嘉立创推出了JLC2.0版本的生产稿确认系统,2.0版本除了了有1.0版本的功能之外,还同时展示出生产稿及原稿的图放在一起进行对比,面且自动的分析一些生产稿跟原稿的不同点(当然这个过程也有一些误判及后续要要完善的地方),2.0对于PCB后续减少更多的问题及给客户的体验感更好更值得期待!

对于槽的理解不一样

二维码加的合不合理,如下图,是不是这个二维码被器件盖往?后面也不用满板子找二维码加在那,从嘏大大提高了效率

网友:
恭喜!庆贺!

网友A:
我打样自己的错,自己承担,现在确认生产稿唯一的作用是确认你们的工程人员不犯错。选择确认生产稿从来没问题,就上一次没选,客编也不按要求放,SMT定位孔也不按要求用我画的,给多加了两个,吸取教训,下次一定帮你们确认!

网友B:
之前的没有对比,看也看不出啥来,所以从不确认生产稿,自己生成Gerber,按gerber做的出问题自己承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没有对比,看也看不出啥来,所以从不确认生产稿,自己生成Gerber,按gerber做的出问题自己承担。 ...

他们连gerber都会改的,钻孔、线宽、阻焊都会根据他们的工艺来补偿,常规封装问题不大,但有些特殊场合用户可能想自己做补偿,他们再补一次就好心办坏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们连gerber都会改的,钻孔、线宽、阻焊都会根据他们的工艺来补偿,常规封装问题不大,但有些特殊场合用 ...

所以一直以来都感觉确认生产稿这事完全搞反了,对客户来说自己交钱让嘉立创免责,哪怕他改了你没发现确认了也是自己的问题了。而不确认,不按gerber来改的影响使用了就是他的责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打样自己的错,自己承担,现在确认生产稿唯一的作用是确认你们的工程人员不犯错。选择确认生产稿从来没问 ...

目前为止,打样从来不确认生产稿,不是三五块钱的事,有时忙起来,会忘记确认,又向后延一两天,
随缘比较好,除非小批量试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为止,打样从来不确认生产稿,不是三五块钱的事,有时忙起来,会忘记确认,又向后延一两天,
随缘比 ...

不贴片的板我一般也不喜欢确认,确实3元已经没有关系,要想着去确认,体验太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目前为止,打样从来不确认生产稿,不是三五块钱的事,有时忙起来,会忘记确认,又向后延一两天,
随缘比 ...

偶尔还是会发现点问题的, 比如前两天就有一次漏了槽孔, 确定我的文件是好的, 跟业务员反映之后槽孔加上了

网友F:
可不可以知道我的板子被修改了什么,告知下单者。绘图人员在PCB上调整,这样避免下次同样问题出现。

形成好的回路。

我觉得这个修改内容,厂家不会给。

或是通过嘉立创下载下来,自己看修改了什么?

网友:
我觉得能不能先把 SMT 的 mil 和mm 转换做一做 ,   这个不难   但是 大家都提了好多好多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偶尔还是会发现点问题的, 比如前两天就有一次漏了槽孔, 确定我的文件是好的, 跟业务员反映之后槽孔加上了 ...

基本上,一个月打二三十块板,总有一款多多少少有问题,反馈多了,也就佛系了,

网友G:
问下,返单的时候,,我每次如果全部填入完整的文件名,都找不到,,比如一些版本号  V1.0  或有下划线   这些字符,,都找不到,

只能把这些字符删,搜索字母,然后再自己慢慢找

网友H:
我一直搞不懂,
1.     为什么每次下单自己的拼版你们不直接按照我的文件去做,硬要你们自己去拼,那有和意义。
2,。如果选择了给你们拼版,然后生成就给个gerber文件,又不给拼版的原始文件,导致想在拼版基础上更新pcb走线都
无法实现。
一直得不到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一直搞不懂,
1.     为什么每次下单自己的拼版你们不直接按照我的文件去做,硬要你们自己去拼,那有和意 ...

会不会是先生成Gerber,然后再拼版。所以没有PCB的拼版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一个月打二三十块板,总有一款多多少少有问题,反馈多了,也就佛系了, ...

这么厉害? 后面补焊/调试也是你一个人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直搞不懂,
1.     为什么每次下单自己的拼版你们不直接按照我的文件去做,硬要你们自己去拼,那有和意 ...

1)PCB工厂的拼版都是用GERBER拼版,所以PCB工厂拼版没有原始文件   2)原始文件拼版也接受,没有说不接受,从CAM处理资料来说,处理好一个,其它的几个复杂就行了,这种带来的一问题就是有时候拼版中不排除有很小的差别,但是CAM工程师又没有发现,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下,返单的时候,,我每次如果全部填入完整的文件名,都找不到,,比如一些版本号  V1.0  或有下划线    ...

这个可以完善一下,我让IT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不可以知道我的板子被修改了什么,告知下单者。绘图人员在PCB上调整,这样避免下次同样问题出现。

形成 ...

所有PCB文件都会被修改,所有的线路,过孔都会被处理进行各种补偿,有时候削焊盘,各种操作!很难一一跟下单者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一直以来都感觉确认生产稿这事完全搞反了,对客户来说自己交钱让嘉立创免责,哪怕他改了你没发现确认 ...

确认生产稿不影响售后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厉害? 后面补焊/调试也是你一个人干么...

哪是一个人,四五个人的小团队的工作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