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颗MARK是8B2的什么芯片?(特斯拉随车充方案)

楼主(2024-04-29):
这个是特斯拉插头里面的芯片,可以把特斯拉随车充普通的插头,剪掉,信号线接这个板子,然后插头就可以变成最大电流32A

这板子上那个大芯片是MAX31826,是一个1-WIRE温度传感器,但是另外那个3脚的看不出来是什么芯片,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A:
某宝查丝印得到的结果,看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查丝印得到的结果,看看对不对

应该是这个,哈哈 感谢坛友,好机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