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爆形式的仪表出线用普通的电缆,还要加防爆挠性连接管吗?

楼主(2024-04-30):
隔爆形式的仪表出线用普通的电缆,还要加防爆挠性连接管吗?   有懂防爆电气法规方面的群友吗?

网友A:
需要加,而且电缆引入装置也有要求,螺纹扣数、密封、压紧都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加,而且电缆引入装置也有要求,螺纹扣数、密封、压紧都有要求

谢谢回复。。我在查标准看看

网友B:
GB3836.1 通用里没有说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GB3836.1 通用里没有说要加

现在是GB/T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