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没有SAS转SATA的单芯片方案?

楼主(2024-04-30):
我现在有个客户,想要在他们的录相机上加装硬盘阵列,而且还想使用更加便宜的二手SAS硬盘。 有没有这样的方案,SATA插原主板上,另一边是支持SAS的阵列?
淘宝上有SATA的板,但是不支持SAS。

网友:
88SF9210/9110/9118

楼主:
你好,刚看了下,我要的是SAS转SATA,因为主机的接口是SATA,你这个好像是刚好反过来的。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刚看了下,我要的是SAS转SATA,因为主机的接口是SATA,你这个好像是刚好反过来的。 不知道我的理解 ...

的确是 那看来不好实现

有的NVR支持SAN网络存储,可以看看支持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 那看来不好实现

有的NVR支持SAN存储,可以看看支持不支持

好的,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要测试一下能否使用。

【淘宝】https://m.tb.cn/h.gYb8Bfkw9JPnUWx?tk=MoD0WH3bWis CZ3452 「SFF-8482  SAS转SATA转接头 电脑主板转硬盘SAS29P转22Pin转换头」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测试一下能否使用。

【淘宝】https://m.tb.cn/h.gYb8Bfkw9JPnUWx?tk=MoD0WH3bWis CZ3452 「SFF-8482  SA ...

这个转接头必须要主板支持SAS的才可以用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转接头必须要主板支持SAS的才可以用 。

是啊。我估计这样转一下录像机应该无法使用,服务器应该可以。

网友C:
如果主板有PCI-E口还是直接上PCI-E的SAS卡吧,这个需求很小众,有芯片估计也很难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主板有PCI-E口还是直接上PCI-E的SAS卡吧,这个需求很小众,有芯片估计也很难买到。 ...

那个录相机主板上就一个SATA接口,没有其它接口。所以难办。

网友:
应该没有这种芯片吧

网友D:
应该是不行,SAS向下兼容SATA,SATA不兼容SAS。

网友E:
别找了,趁早换方案。外置SAN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别找了,趁早换方案。外置SAN之类的

打二手SAS硬盘主意的抠门客,你还指望他会换SA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二手SAS硬盘主意的抠门客,你还指望他会换SAN?

是的,印度客户。量还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二手SAS硬盘主意的抠门客,你还指望他会换SAN?

好像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不行,SAS向下兼容SATA,SATA不兼容SAS。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找了,趁早换方案。外置SAN之类的

听人劝,就不花时间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