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坛友推荐下示波器,常规的,3K左右。

楼主(2024-04-30):
能推荐下合适的示波器吗?基本上用来测量无刷电机的波形,还有干扰触发检测,支持自动检测,波形能U盘存储。预算3k左右吧

泰克还是普源?

网友A:
泰克 最便宜的存储深度不够,抓干扰有时不太好用,至于普源没有用过

网友:
建议再存点钱买个五六千的

网友:
有个国产品牌利利谱的,用着不错,三四千可以搞四通道100M的,关键是用法,跟泰克很接近。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B:
普源可以了,4通道是刚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源可以了,4通道是刚需

能推荐个型号不,1102?1054?

网友C:
1054Z用不了三千
淘宝搜白驹过隙,李老板之前在坛子里专门介绍过
我在他那里拿过四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个型号不,1102?1054?

我现在用的是DS1054Z,解到100M使用,去7楼说的那家就行。
不过你可以看看预算范围内有没有什么新的型号,毕竟也过去挺多年了,我看现在都开始玩12bit了。

搞电机的话还是不要1102了,2通道不行的,4通道是刚需,是不是100M带宽其实对于电机来说是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泰克 最便宜的存储深度不够,抓干扰有时不太好用,至于普源没有用过

扩展16GB的存储深度绝对不是技术问题。百元机可怜的几十k的存储深度真的很扯淡,只能看个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54Z用不了三千
淘宝搜白驹过隙,李老板之前在坛子里专门介绍过
我在他那里拿过四台了 ...

那个反应太慢了,最近花了2K买了DHO804,升级到100MHz了,真香
优点:
1,12bit采样分辨率,细节比传统8bit示波器细腻。
2,高分彩色触摸屏+加普通按键操作,直观方便。
3,便携可用移动电源TYPE-C供电。
4,协议解析功能,包括CAN协议解析。
5,捕捉率比1054Z快差不多一个数据级。
其它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缺点:
1,安卓系统启动太慢,接近1分钟
2,风扇噪音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反应太慢了,最近花了2K买了DHO804,升级到100MHz了,真香
优点:
1,12bit采样分辨率,细节比传统8b ...

全新的吗

网友E:
便携的有没有推荐的,两通道的就行,主要用的很少,一年用不了三五次,所以不要太大的,也就是偶尔测试上电的时序之类的,其他更多的还是用逻辑分析仪。

网友:
鼎阳也有一款804的,听说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下是全新的,能用type c供电这个好评啊

是的,随便买个稍好的安卓手机都可能不止2K了,这个仪器才2K。好像他的参数说是全功率33W,是包括带外置U盘等设备。
70MHz的他帮忙升级到100MHz了,CAN协议解码功能也有了。
这个配的探头感觉比1054Z的要好一些,垂直分辨率也多了更小信号的一级。

网友:
虽然我现在使用的是1054z,但是我建议你买新款,1054z都出来十年了吧,这个时候买十年前的机器是怎么想的

看看新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随便买个稍好的安卓手机都可能不止2K了,这个仪器才2K。好像他的参数说是全功率33W,是包括带外置U ...

是的,我昨天晚上问了,除了70M升到100M外,存储也从25M升到50M,另外如果不要票还能返100元,不过我应该是要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个反应太慢了,最近花了2K买了DHO804,升级到100MHz了,真香
优点:
1,12bit采样分辨率,细节比传统8b ...

普源新的DHO800和900系列比以往好了很多,可以录波形,虽然导不出来,但是特别方便查问题;而且TypeC供电,直接拿个大的充电宝就可以和示波器一起看,示波器的触摸屏性能也很好,很灵敏;配置界面也学习了 罗德施瓦茨;

DHO800的拆机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ope-unbox-teardown/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普源新的DHO800和900系列比以往好了很多,可以录波形,虽然导不出来,但是特别方便查问题;而且TypeC供电 ...

需要的话连电脑外挂录屏也行吧
那个拆机的说他的电源是那种垃圾电源,但我拿到的是不一样的电源,我的看起来像很多认证的笔记本电源那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普源新的DHO800和900系列比以往好了很多,可以录波形,虽然导不出来,但是特别方便查问题;而且TypeC供电 ...

虽然便携,但是还有HDMI,需要大屏时可以连显示器,也很方便。

网友G:
去年我买了个乞丐版的keysight,5K。
上个用,公司买了个国产的,充了牌子了,4通道200MHz,存储深度14M,出奇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的话连电脑外挂录屏也行吧
那个拆机的说他的电源是那种垃圾电源,但我拿到的是不一样的电源,我的看 ...

那是试用机的垃圾电源,正式版,23年9月正式上市的版本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去年我买了个乞丐版的keysight,5K。
上个用,公司买了个国产的,充了牌子了,4通道200MHz,存储深度14M,出 ...

这个国产的是哪个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便携的有没有推荐的,两通道的就行,主要用的很少,一年用不了三五次,所以不要太大的,也就是偶尔测试上电 ...

便携买  璞石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国产的是哪个牌子?

哈哈哈,国产哪个牌子,这问得好

网友:
这个价位上进口二手的吧

网友:
看了一圈,还是感觉DHO800比较合适,体积比较小,价格不高4通道的2K不到,type c PD供电,很方便,第2有HDMI。

网友:
买个二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国产的是哪个牌子?

好像是鼎阳的,200MHz,储存深度14M,4通道,公司买是2k3,应该是含税。
查TB才1900。
不过出奇好用,秒杀我的乞丐版keysight.

网友:
泰克最容易坏电源,修一次可以买台国产示波器。
关键是泰克的存储深度太小,放大看不爽!

网友:
可以这么说,像keysight,泰克这种名牌,因为存储深度小,要清晰,就要用触发抓波形,但触发往往会抓不全。
国产示波器因为存储深度大,Auto也能捕捉到长时间、清晰的图,可以放更大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鼎阳的,200MHz,储存深度14M,4通道,公司买是2k3,应该是含税。
查TB才1900。
不过出奇好用,秒 ...

鼎阳哪个型号?我看了下1900的是70m,2通道。
200M,4通道的是不是要4k多的那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反应太慢了,最近花了2K买了DHO804,升级到100MHz了,真香
优点:
1,12bit采样分辨率,细节比传统8b ...

目前看起来这款比较合适,就是启动1分钟,实在有些慢。

网友:
最近鼎阳发力了,他们家的示波器很好用,使用感受与keysight有得一拼。。。

网友I:
淘宝找不到那位白驹过隙网友的店了,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淘宝找不到那位白驹过隙网友的店了,有链接吗

我那天晚上也搜了半天没找到,结果后面随便找了一家店进去,发现客服的名字是 过客良驹,所以大概率是他记错名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鼎阳哪个型号?我看了下1900的是70m,2通道。
200M,4通道的是不是要4k多的那一款? ...

忘了,离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的话连电脑外挂录屏也行吧
那个拆机的说他的电源是那种垃圾电源,但我拿到的是不一样的电源,我的看 ...

是的,濮院后面给的电源纹波很不错,一开始的电源可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便携,但是还有HDMI,需要大屏时可以连显示器,也很方便。

是的,可以HDMI连显示器,除了开机慢,这次示波器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淘宝找不到那位白驹过隙网友的店了,有链接吗

我是找历史订单,发现改名了
https://rigol.taobao.com/

网友:
示波器+逻辑分析仪 同步 还是很好用的。  就是稍微要贵一倍了。

网友:
泰克的存储深度太低基本无法胜任,一定要买4通道大存储深度的,另外千万不要买周立功最便宜的那个,就是鸡肋,这样筛选下来就只有普源了

网友J:
终于有人推荐DHO804了,我是春节前买的,到现在已经用了3个月了,感觉挺好的,现在价格还降了300元
主要优点,破解后带宽100M,存储深度50M,协议解码都有
体积小颜值高,操作方便,旋钮加触屏,
能够使用PD充电宝供电,特别适合那种不能连接市电地线的场景,反正我调试高灵敏度放大器
时用全屏蔽电缆,示波器不能接地

上一张图片做参考,示波器下面是一般32K的书,可以估算一下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终于有人推荐DHO804了,我是春节前买的,到现在已经用了3个月了,感觉挺好的,现在价格还降了300元
主要优 ...

同感,我也看中DH0804的PD供电功能,能够隔离市电的使用场合,或者在外面调试无220V供电时非常方便。
先前用过麦科信的TO1000平板示波器,内置电池很方便使用,就是纯触摸感觉有点不太方便。

楼主:
谢谢,看来DHO804的声望比较高,那就选这款了。

网友:
我已经下单了,第一台自己买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DHO804的声望比较高,那就选这款了。

DHO900 系列不是更好? 只是价格多了一点

网友:
买了 DHO804, 1999包邮含税 13%,解锁100Mhz带宽,50M存储

楼主:
我买的刚刚收到,DHO804,还在研究使用手册中

网友:
刚刚收到。

网友:
还带FFT功能,太香了,是不是可以进行EMC辐射摸底测试?

网友:
fft 的用处不太清楚,基本没用过,有人传说那玩意叫频谱,想不通那种频谱有什么用。频谱仪我做过,根本就不是算出来的。难道是由于音频频谱仪太贵了,买不起才用示波器的fft看一眼。还是妄图看看大概是不是方波

网友(2024-06-19):
奇怪,以前用1054z看3.3V直流纹波可以达到10mv每格,用新买的DHO804却只能看到100mv每格,有点不爽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终于有人推荐DHO804了,我是春节前买的,到现在已经用了3个月了,感觉挺好的,现在价格还降了300元
主要优 ...

50M?  我814没你高啊,好像24M

网友:
引用 网友K:
50M?  我814没你高啊,好像24M

你有破解吗

网友K:
没有破解,狗东买的,怎么弄?黄鱼上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破解,狗东买的,怎么弄?黄鱼上面找?

不知道,我淘宝买的,卖家弄好的,还配了个u盘,给了说明怎么样恢复和重新激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刚刚收到,DHO804,还在研究使用手册中

测量直流无刷电机的波形,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