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上墙”被越来越多人放弃了

楼主(2024-05-01):
【当初不顾家人反对,我坚持全屋“瓷砖上墙”,入住3年后苦不堪言-哔哩哔哩】 https://b23.tv/P4puVTB

网友A:
还好,磁砖墙回南天不比漆面墙严重。我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住的房子就是客厅阳台磁砖上墙的。 还有一套以前住的现在出租,是墙面漆,没感觉回南天会更严重。 相反磁砖小孩子随便写随便画,一抹就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磁砖墙回南天不比漆面墙严重。我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住的房子就是客厅阳台磁砖上墙的。 还有一套以 ...

厨房阳台卫生间不都是瓷砖贴墙的么?我以为都是这样的

家里这些区域的瓷砖确实回南天的时候还好,但是楼道还有楼梯墙壁都贴瓷砖的就很严重,全是水

不过湿度大的地方,刷漆也不好,会容易发霉的

我最讨厌的是楼道楼梯地面铺瓷砖,回南天的时候都是水,太容易滑倒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客厅厨房阳台卫生间不都是瓷砖贴墙的么?我以为都是这样的

家里这些区域的瓷砖确实回南天的时候还好,但 ...

客厅也墙上也贴了磁砖,好打理,七八年了还是干净如新。刷漆的无论如何保养,还是能看出老旧的地方。

网友:
我深圳的房子,墙面因为小孩涂画和回南天重新搞一次,没两年又因为回南天受潮发霉之类的,那些内墙腻子粉受潮就像烂泥,我都让师傅改成外墙腻子粉了还是受不了发霉。后面我把除了房间外的全部墙面贴了瓷砖,受潮或脏了抹掉就行了。后面老家自建的房子也是这样全部贴瓷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厅也墙上也贴了磁砖,好打理,七八年了还是干净如新。刷漆的无论如何保养,还是能看出老旧的地方。 ...

有小孩的还真是希望家里多一些瓷砖墙,各种吸盘壁挂太方便了

楼主:
我出租房全部贴瓷砖到顶。

自己住只贴地脚线,厅和房间使用墙面漆。

网友B:
以前有套房子离海很近,湿度很大,邻居都说油漆容易发霉,就在他们安利下装了墙板
不是那种PVC墙板,是什么纤维材质的,有各种花纹的,装起来效果ok,后来一个表哥家新房也是装这种墙板,当然厨房阳台卫生间还是瓷砖的

瓷砖感觉还是冰冷,墙板就好多了
广东冬天没那么冷,北方冬天有暖气,,像浙江这种冬天室内都得穿羽绒服、取暖靠抖的地方,瓷砖就太冰冷了
也许只是单纯心理上觉得冰冷,不过碰到真是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出租房全部贴瓷砖到顶。

自己住只贴地脚线,厅和房间使用墙面漆。

现在踢脚线也都用木头或者铝合金了。木头的话和门框或者窗套一起施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套房子离海很近,湿度很大,邻居都说油漆容易发霉,就在他们安利下装了墙板
不是那种PVC墙板,是什么 ...

护墙板多少有些保温性能,如果开地暖或者空调温度也容易保持住,节能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护墙板多少有些保温性能,如果开地暖或者空调温度也容易保持住,节能一点点。 ...

我们没地暖没暖气,冬天也不开空调的,就是洗澡前后会开风暖,被窝里用热水袋
男的貌似会比女的暖,女生容易怕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客厅也墙上也贴了磁砖,好打理,七八年了还是干净如新。刷漆的无论如何保养,还是能看出老旧的地方。 ...

让我想起住城中村出租屋的日子。。。

四周墙壁都贴了瓷砖,耐新,回南天都是水,冬天冰凉。。。

网友E:
那如果在深圳,究竟还要不要瓷砖上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如果在深圳,究竟还要不要瓷砖上墙?

出租屋为了好打理,瓷砖上墙。

自己住为了舒服,地脚线+墙面漆最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出租屋为了好打理,瓷砖上墙。

自己住为了舒服,地脚线+墙面漆最好。

多谢莫生,唯一的重点,怎么保持不会受潮发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莫生,唯一的重点,怎么保持不会受潮发霉

回南天的时候不要开窗,如果有抽湿机就更好(空调也可以抽湿)。

现在的抽湿机,几百元就能买到。

另外:是广州的房子就是墙面漆,出租给人很多年,漆面还是完好无损。维修起来也非常简单,我一会就可以将它恢复到全新状态 。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如果在深圳,究竟还要不要瓷砖上墙?

我就是在深圳啊。没问题的。好处大过坏处吧。看你自己喜欢了。反正我是喜欢干净整洁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让我想起住城中村出租屋的日子。。。

四周墙壁都贴了瓷砖,耐新,回南天都是水,冬天冰凉。。。 ...

只是感觉上的晾吧。 天冷了中央空调一开,也还好吧。 看个人喜好了。墙上的水,可能只是看到比较明显而已,其实不比漆面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感觉上的晾吧。 天冷了中央空调一开,也还好吧。 看个人喜好了。墙上的水,可能只是看到比较明显而已 ...

漆面有吸水能力。而瓷砖没有。

墙面墙壁在回南天的时候,只要关起门窗,墙面不会有水珠,因为都被吸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感觉上的晾吧。 天冷了中央空调一开,也还好吧。 看个人喜好了。墙上的水,可能只是看到比较明显而已 ...

不开空调确实是水帘洞的,就算今年没有,总会碰到的.....在深圳住了十几年碰到过几次很明显的,湿漉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感觉上的晾吧。 天冷了中央空调一开,也还好吧。 看个人喜好了。墙上的水,可能只是看到比较明显而已 ...

当年的出租屋,哪里有中央空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如果在深圳,究竟还要不要瓷砖上墙?

现在的家庭装修主流趋势,确实不上墙,你可以看下各定制家居的设计方案~~~

当然,如果自己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上墙的装修,肯定也可以自己做主的

网友:
试过:客厅和卧室都有空调的话,客厅开制热,卧室开制冷。除湿效果很好

网友F:
我是一楼(车库)拿来住人。瓷砖上墙好还是不上墙好呢?不用瓷砖上墙就怕墙面返潮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套房子离海很近,湿度很大,邻居都说油漆容易发霉,就在他们安利下装了墙板
不是那种PVC墙板,是什么 ...

北京一般也不建议贴的。室外温度冬天最低-20度,夏天太阳暴晒最高50度,几年几个大循环基本上都挂不紧了。比如窗户密封条密封胶过个两三年就开始各种漏气,室外刮大风窗户刮小风。我北京卫生间的瓷砖靠外墙的以及靠木头的都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北京一般也不建议贴的。室外温度冬天最低-20度,夏天太阳暴晒最高50度,几年几个大循环基本上都挂不紧了 ...

油漆翻新其实算相对简单的吧?
瓷砖翻新就麻烦多了
木地板翻新也比扑地的瓷砖简单多了

我公公家阳台包进客厅的地面的瓷砖就好几块都空洞松动开裂了
我表姐前年租的房子,刚搬进去两三天,洗澡的时候,墙砖突然掉下来,差点被砸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漆翻新其实算相对简单的吧?
瓷砖翻新就麻烦多了
木地板翻新也比扑地的瓷砖简单多了

非常简单。我老婆看我几次都会了。

如果墙面没有坏,只是油漆脏了或刮花了,直接多乐士涂上去(兑1/10的水),干了就可以马上使用,没有任何异味。

如果有破洞或整块烂掉,刮下来,使用腻子粉兑水涂上去,干了,砂纸磨平,涂多乐士。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不是人为损坏,不是受潮,十几年使用寿命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多乐士油漆是水溶性的,没有任何毒性(可以喝下去都没事)黏到衣服上水洗可干净。

(价格越来越便宜,目前只需要102元/5升。5升可以刷几十平方了。厂家参数是:12-14平方/遍/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一楼(车库)拿来住人。瓷砖上墙好还是不上墙好呢?不用瓷砖上墙就怕墙面返潮 ...

自己用,要舒服,客厅和房间不要瓷砖上墙。

只有洗手间、厨房、出租屋才要瓷砖上墙。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简单。我老婆看我几次都会了。

如果墙面没有坏,只是油漆脏了或刮花了,直接多乐士涂上去(兑1/10的 ...

补充:腻子粉建材店有卖,23元/20kg。

网友H:
我们家就厨房和卫生间墙上贴瓷砖了 还有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家就厨房和卫生间墙上贴瓷砖了 还有阳台

这3个地方的确需要瓷砖上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莫生,唯一的重点,怎么保持不会受潮发霉

买袋生石灰  吸水

网友:
自己住一般是墙壁刷油漆,厕所,厨房,阳台瓷砖上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