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煮饭电饭锅选择困难症患者

楼主(2024-05-02):
准备在外面租房住偶尔下班礼拜天煮饭吃

网友:
价格预算?

几十、几百、几千、上万元都有选择。后二者肯定是日本进口。

这个星球上,日本人煮饭的科技最高,没有之一。

网友A:
选择小米的吧,最小号,带联网控制的。
炖锅,蒸锅之类选择小熊电器,
按照一个的量来买, 特别是住出租了,丢了,坏了不可惜,用着还行。经常忘记收拾,放了几天,倒掉也不可惜。
有一年4月20几号,出门前忘记收拾,假期回家来长毛了,懒得处理,连锅一起扔了,由买了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小米的吧,最小号,带联网控制的。
炖锅,蒸锅之类选择小熊电器,
按照一个的量来买, 特别是住出租了 ...

只要有其他选择,避免购买小米的东西。

小米的东西要小心。  我的4个电磁炉,269元/个,京东自营。一年内100%损坏!!!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4940

网友B:
以前买过半球的电饭锅,不知道现在什么的好,不就是电热么
现在就是比谁牛逼吹得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半球的电饭锅,不知道现在什么的好,不就是电热么
现在就是比谁牛逼吹得响 ...

电饭煲要买好的,肯定是日本品牌,最好是made in japan的。

网友:
我就用半球几十元那种圆柱体的,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磁钢温度到达后脱开,只有一个加热按钮,没有别的什么数码管液晶屏幕。只要水米比例合适,没有发现什么区别。搬家的时候爱要不要了。东西发霉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半球的电饭锅,不知道现在什么的好,不就是电热么
现在就是比谁牛逼吹得响 ...

半球,三角,都是湛江的,半球现在都是贴牌的,三角还在做代工也有好几个生产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饭煲要买好的,肯定是日本品牌,最好是made in japan的。

买日本品牌的一定要选按键是轻触开关的,不要图好看选触摸的(他们一般用的是薄膜的)坏了维修难买配件还贵

网友:
松下。(字数补丁)

网友D:
我一个三角的智能煲,数码管显示的,不经常用,一个星期煮几次吧,目前已经用了十年了。感觉这种价格的电饭煲,什么牌子都差不多,随便买,不需要太纠结,不要买没听过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个三角的智能煲,数码管显示的,不经常用,一个星期煮几次吧,目前已经用了十年了。感觉这种价格的电饭 ...

你使用过2000元以上进口的松下,就知道,电饭煲是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的。

煮出来的饭不是好吃一点点。

网友:
一個人,松下 CHB15就行了.  黃魚上弄個二手東的就好了. 不用400元. 我是從CHA18一路走來的.非常好用.當年CHA18還是順電入的.1300多. 還沒壞喔只不過上蓋發熱線全氧化斷了,退休換了CHB18 .

网友E:
买苏泊尔的就可以了。高端电饭煲有高精度温控与模糊控制算法,可以精准的控制米饭淀粉的转化过程,所以米饭好吃。普通的也就是不糊熟了就是最高标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饭煲要买好的,肯定是日本品牌,最好是made in japan的。

我买的日本进口,产地日本,拆开电路板是香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日本进口,产地日本,拆开电路板是香港的

很好啊,香港目前还有线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苏泊尔的就可以了。高端电饭煲有高精度温控与模糊控制算法,可以精准的控制米饭淀粉的转化过程,所以米饭 ...

苏泊尔跟松下的距离,是天和地的距离。不用看国外市场,看香港就知道了。

前几年董明珠吹牛做出的电饭煲可以媲美日本,当然,都是抄抄日本,然后号称自主研发,现在格力的电饭煲还有生产吗?

网友:
我用的松下三千元左右的电饭煲,最大的感受是4元到10元的大米(没买过再贵的)吃不出很大的区别,关键是4元的做出来也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