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DC降压芯片手册电路设计的降压模块,有嗡嗡声如何解决

楼主(2024-05-02):
使用贝岭的BL9342DC芯片设计了一个输入12-24V,输出11V的电路,当输入13-24V的时候,电路没有声音,当在12V的时候,感觉是电感嗡嗡叫,应该是输入和输出电压相差太小导致的,这个怎么消除 呢?能否修改电感的值消除呢

网友:
改一體電感

网友:
用灌封的电感,就是电感线圈之间都是用类似水泥之类的给灌封了,这样就不会震动发出噪音。

网友:
dcdc规格书应该都有推荐电感取值

网友:
碰到三种情况过
1. 电感电流 不够 带不动
2. 电感工艺不好 ,用胶封
3. dcdc 芯片  低负载情况下,时通时断,导致  这个大的频率落在人耳可以听到的范围内了

网友:
应该是12V时最大占空比都达不到要求的稳定的11V输出电压
它的死区是100ns, 频率1.8MHz

网友:
最低电压的时候电源打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