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并联使用接入MAX3232

楼主(2024-05-02):
UART一个并联使用接入MAX3232,转出两路RS232,同时只使用一路,这个接法可以吗,还是说在RS232后面并联为两路

网友:
1个mcu对2个MAX3232,且2个MAX3232并联的结构前提下,
mcu的输出tx可以直接到2个MAX3232的rx
但是MAX3232,的tx对mcu的rx,需要中间串二极管,最好是超快恢复二极管。
且软件上存在数据冲突的可能。

楼主:
两个RS232口子不会同时使用,MCU的RX没有冲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RS232口子不会同时使用,MCU的RX没有冲突吧

两个接收直接连接在一起电平会打架,一个没有数据,那就是高电平,另外一个来了数据就会产生低电平,那这个时候进MCU的电平是高还是低呢?串二极管,在MCU的接收端口上拉,形成一个&的关系,可以实现分时复用。

网友:
可以的。
分时复用:
TX直连2个TX;
2个RX通过BAT54A合并为1个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