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坛友知道或者在做电机通过电流波形检测其转速吗?

楼主(2024-05-02):
如题,或者说无接触检测,还有方向,不用在电机上加工装的那种。现在那种要么在电机上加码盘,
或者贴反光纸的套,因为批量检测都比较麻烦,谢谢!

网友A:
传统添加编码器的做法要被颠覆
有新的方法,成本低,性能好?

网友B:
母线电流波形有点麻烦,相线很简单

网友C:
有刷直流电机?电刷转向波形应该可以检测到吧。另外震动和声音也算非接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添加编码器的做法要被颠覆
有新的方法,成本低,性能好?

单个检测有现成的方案,批量检测就需要考虑的地方多了,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母线电流波形有点麻烦,相线很简单

可能我没有说明白,是有刷电机,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刷直流电机?电刷转向波形应该可以检测到吧。另外震动和声音也算非接触吧 ...

您的方向很好,不过现在没有相关的模块卖,自己开发来不及,而且要多套,谢谢回复!

网友D:
通过速度、加速度振动传感器,然后配合频谱分析模块,就可以得到转速。
自己开发肯定不现实,这个要一定的行业知识的。

网友:
有刷,用示波器直接接电机两端,应该可以看到尖刺信号。如果是2刷3片,尖刺频率除以3就是转速了吧,方向也容易判断

网友:
http://forembed.com/current-sens ... ith-a-dc-motor.html
看来特征很明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通过速度、加速度振动传感器,然后配合频谱分析模块,就可以得到转速。
自己开发肯定不现实,这个要一定的 ...

哦哦,以往有坛友说过这个事情,检测振动幅度和频率进行运算,得到转速和方向。
国外有成熟方案,国内暂时没有公司跟进。

网友:
这个我做过,有点经验,通过电机相线电流检测的。

网友:
方向比较麻烦。

网友:
FOC就是通过检测电流波形来实现检测其转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哦哦,以往有坛友说过这个事情,检测振动幅度和频率进行运算,得到转速和方向。
国外有成熟方案,国内暂 ...

国际上顶级的是ADI,依赖他们强大的加速度传感器,他们有个线上平台,买设备一笔钱,后续用他们的算法又是一笔钱

国内目前也有跟上的了,之前展会上见过,效果对比ADI不知道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际上顶级的是ADI,依赖他们强大的加速度传感器,他们有个线上平台,买设备一笔钱,后续用他们的算法又 ...

按照惯性   往往都是超越同行才能彰显国内高科技企业的特征

网友:
有一种仪器叫电机综合测试仪,接直流有刷电机上去可显示转速。 它测速的原理楼主可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