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间顶部漏水,请教如何与楼上业主一步步交涉.

楼主(2024-05-03):
    楼上刚刚装修完毕 (楼龄16年),导致我的卫生间的顶部漏水。 初步沟通: 楼上业主不会轻易同意拆墙查看,会有N个理由拒绝。 请教如何让对方配合解决问题?

网友:
按下面顺序:

1。跟楼上业主沟通。

2。跟居委沟通(广州居委负责解决这些纠纷)

3。投诉到12345

4。法院起诉

物业基本没有任何作用,。不必浪费时间在物业身上。

网友:
如果楼上难纠缠,并且情况不严重,你可以自行拆开自己的卫生间吊顶,我可以教你怎样处理。

应该能处理好。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家居装修
移动时间:4小时之后

楼主:
谢谢老大指导。

网友:
需要自己处理到时发帖问我,200元以内搞定。

网友A:
可以先拆开顶看看是哪里漏,管道接头啥的都好弄,自己胶水处理一下,都比找楼上简单,我就是这样搞的的,如果是建筑漏水,那就很麻烦,必须找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拆开顶看看是哪里漏,管道接头啥的都好弄,自己胶水处理一下,都比找楼上简单,我就是这样搞的的,如 ...

自己的房子不可能有水管通到厕所顶部。

100%是楼上施工厕所的时候,没有做好防水。

网友B:
震楼器试试,或半夜上门吵架

网友:
尽早处理好,不然不仅把卫生间泡了,还会越泡越远,影响越来越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震楼器试试,或半夜上门吵架

楼上也可以使用震楼器的 😁😁

冤冤相报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网友D:
好奇怪。装修而已,难不成楼上把厕所原来的填充全部凿开重新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奇怪。装修而已,难不成楼上把厕所原来的填充全部凿开重新弄?

是的,要地板掀开,找出漏水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要地板掀开,找出漏水点。

我意思是装修前没漏水,装修也只是铲掉瓷砖换瓷砖而已,下面还有几十公分的填充,怎么会搞到漏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也可以使用震楼器的 😁😁

冤冤相报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有的人油盐不进,类似的事情曾深受其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意思是装修前没漏水,装修也只是铲掉瓷砖换瓷砖而已,下面还有几十公分的填充,怎么会搞到漏水了? ...

没有一个商品房不漏水的 😁😁  都要装修的时候重点处理一下。

以前不漏水,是因为以前水管并没有启用。

楼主:
当前情况反馈:
    楼上住户是作为婚房来装修,虽然房龄16年,但对方是把旧装修干到毛胚装态,重新装修的。
    当前沟通状况良好。当前已经确定原因,是卫生间的自来水管道漏水(关闭总阀半天,滴水就慢慢少了),对方承诺整改。
    只走了第一步:物业组织沟通织调解,简单描述一下:
    1. 楼上住户是一个正常的普通家庭,年轻人血气方刚,年长的相对明事理。
    2. 物业管家描述了小区内其他所有类似漏水情况,无一例外的都是楼上住户配合解决问题。
    3. 漏水已经影响到生活,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妥协的。硬杠下去,只会增加大家的损失。
    4. 对于产生的损失,都是等查明原因后面再处理的。

楼主:
老大建议的处理方法:按下面顺序:
1. 跟楼上业主沟通。
2. 跟居委沟通(广州居委负责解决这些纠纷)
3. 投诉到12345
4. 法院起诉
个人补充在第4步还不理想的情况下:
5. 以暴治暴,  楼下住户:在不影响主管道的情况下,堵住楼上的下水管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建议的处理方法:按下面顺序:
1. 跟楼上业主沟通。
2. 跟居委沟通(广州居委负责解决这些纠纷)

对方不配合处理卫生间的漏水,这属于民事纠纷。

你堵住楼上的管道,上面所有住户都受影响,这个属于刑事犯罪。

同样的情况还有下面这个,我科普一下:

租客赖着不交房租,属于民事纠纷。
房东停水断电,属于刑事犯罪。

楼主:
   请求再科普一下。  我描述的意思,仅仅针对楼上住户的管道进行处理,不会跟主管道产生关联(不能跟一群人作对)。 这就跟震楼神器,一个道理了 (也属于刑事犯罪的范畴?)。

网友:
我们楼下的天花板漏水,经分析是我们的洗手间有问题,我们出钱帮楼下修的天花板。就是今年3月份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求再科普一下。  我描述的意思,仅仅针对楼上住户的管道进行处理,不会跟主管道产生关联(不能跟一群 ...

如果只针对楼上,不影响其他人,我猜没有事情,反正警察也是和稀泥。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事,当时楼上不承认这个事,后面我们拆了厨房的吊顶,看到上面的明显滴水,楼上上才处理了。好像叫他们的装修承包人返工了。

网友:
楼上漏水, 泡坏楼下的东西是要赔偿的.  前几年我姑家碰到过

网友E:
有一年我楼上那家的卫生间漏水,水滴到吊顶扣板上又滴下来,我和楼上的说了后,他找来做防水的,是从他们家的地板高压注射防水剂来止漏,据说他花了5千元,后来几年都没有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一年我楼上那家的卫生间漏水,水滴到吊顶扣板上又滴下来,我和楼上的说了后,他找来做防水的,是从他们家 ...

高压注射防水剂,需要找到漏水的地方才行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高压注射防水剂,需要找到漏水的地方才行吧?

有个大体的位置就行,那是一个3个多平方的卫生间,那师傅大概打了4个孔,分别用高压泵注入防水剂,按道理,防水剂会顺着有缝隙的地方渗透,修补漏水的楼板。铺地砖时用的沙灰是蓬松状的,这些防水剂也会填充进去,饱和后更不容易吸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大体的位置就行,那是一个3个多平方的卫生间,那师傅大概打了4个孔,分别用高压泵注入防水剂,按道理 ...

如果打不中之前的裂纹,多高压的泵也没有用。

防水不是靠沙灰的。沙灰怎么处理都不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