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确认生产稿有两个bug:提示有矛盾以及和旧的渲染不一样

楼主(2024-05-03):
1:新的对比图:和旧的渲染图不一样。旧的:拼板是挖空的。新的:没有挖空。应该相信哪个?
2:准备提交问题:看到里面有说:只有确认生产稿有问题才会处理。找了半天:另外一个选择是确认生产稿,结果点击之后:直接确认了。这是不是一个逻辑错?

我的客编:160496D

网友A:
我刚也遇到了,提示有一外不同,又显示无异常,SMT定位孔又给多加了两个,怎么提交异义也不知道了,点补充问题?用户体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也遇到了,提示有一外不同,又显示无异常,SMT定位孔又给多加了两个,怎么提交异义也不知道了,点补充 ...

经济型SMT,有可能会需要加定位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济型SMT,有可能会需要加定位孔。

可选用自己画的,我已经帮他加好了

网友A:
我也提交了补充问题,提示要确认生产稿才会处理,点了确认生产稿就变成了确认生产稿无问题,直接进入安排生产了

网友A:
特意看了一下JLC的放假通知,今天正常才下的单,没想到客服还在放假中,群里好几个客服估计是全休息了,无人回复,看来这单要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提交了补充问题,提示要确认生产稿才会处理,点了确认生产稿就变成了确认生产稿无问题,直接进入安排生 ...

刚也遇到了, 这个流程真的有问题, 根本不让人选有问题, 点了就直接变成确认了
对比图示错的, 旧的3D是对的

网友:
您好,我找人看一下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特意看了一下JLC的放假通知,今天正常才下的单,没想到客服还在放假中,群里好几个客服估计是全休息了,无 ...

51假期大家都放假了,你也趁机休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假期大家都放假了,你也趁机休息😁😁😁

看到可以下单生产,以为都上班了,找客服才看到客服在休假中,后来客服回复我,我让她继续休假不用管了,后面我重新打样。还好这单只是5片样品,连贴片一共才5、60元,以后多领几次免费打样券就回来了。

网友:
JLC的淘宝店下单,PCB打样,
选择双面板,但如果某一面只有过孔焊盘,没有线路,就会提示是单层板,不能做双层板,很不方便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们很多年了,一直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一旦有拼板,邮票孔,工艺边这类东西,板内挖空位搞不准的概率会加大),每次看到用户反馈这个问题,我也很头大。
我们统计过每周约有3-4个用户反馈(可能有的用户懂得门道,有问题自己能判断是软件问题,就懒得反馈了)

不管是2D还是3D,仿真图只是提高观感体验,有概率的可能会搞不准,比如本贴所举例的锣空位置,在仿真渲染的时候不能准确识别。我们推荐的确认生产稿的方法是:
一:因为仿真图所见即所得,看着舒服,绝大多数仿真图还是准确的,如果仿真图没异常,可以直接通过仿真图确认。
二:如果仿真图有异常,可以通过看Gerber图来对比确认(Gerber图出错的概率极低,原则上是一个兜底方案)。
三:最坏的一种情况,Gerber图也看不了(有遇到过案例,一些极端资料数据量特别大,我们也很难在浏览器上适时渲染图,非常耗时),这个可能需要用户自己借助第三方CAM软件来查看,比如可以试试嘉立创的CAM软件 www.jlccam.com。这种情况很少见,一年可能遇到一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