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高精度液体测温仪

楼主(2024-05-03):
类似于德图Testo110的,其指标为如下:

公司这边认为太贵了,诸位坛友,有类似指标的稍微便宜点的测温仪吗?

网友A:
淘宝应该有几十元、标称参数指标远高于德国进口的产品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应该有几十元、标称参数指标远高于德国进口的产品 😁😁😁

坛主又调皮了;
我要的是性能接近的产品,不是“性能写出来”高于德国的。

网友:
正品欧姆龙和基恩士的官网去看看,某宝选择国产,就会出现二楼情况

网友B:
如果看重量程和分辨率,那就看纸面参数就好

如果看重精度,还要考虑计量成本的,还是推荐testo和kimo这一类的品牌

温度还好,要是买几把湿度计放一起,会崩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看重量程和分辨率,那就看纸面参数就好

如果看重精度,还要考虑计量成本的,还是推荐testo和kimo这一 ...

湿度本来就不好测,而且有rh和ah的区别。

曾经买过co2浓度传感器,根本就测不准,一会儿1000+一会儿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湿度本来就不好测,而且有rh和ah的区别。

曾经买过co2浓度传感器,根本就测不准,一会儿1000+一会儿20+ ...

影响湿度因素太多,性价比最高还是采用传统U型管。

网友D:
如果只需要看看,可以采用水银温度计。精度可以很高。 电子的精度要到0.1度会很贵

网友E:
你都不知道我是看到什么点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看重量程和分辨率,那就看纸面参数就好

如果看重精度,还要考虑计量成本的,还是推荐testo和kimo这一 ...

嗯,看指标正规国产厂商都达不到德图的,奈何预算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需要看看,可以采用水银温度计。精度可以很高。 电子的精度要到0.1度会很贵 ...

水银的温度计已经有了,只是想用电子的直观一点,快速测量和标定参数不费脑子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都不知道我是看到什么点进来的

老兄,我知道;
肯定跟“精度液”这三字相关。

网友:
主要是选一个合适的防水探头,其它都容易。

网友F: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1.49.2e582d11nexqqB
这款能外接多个探头,还有PT100的特殊版本,精度和量程基本取决于传感器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1.50.2e582d11nexqqB
这款只能接一个探头
正常的单温度探头内部是STS30芯片,你可以找到这个规格书看看精度和量程是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abbucket=7&id=660710707629&rn=70d715ed6b00249defec6b0592772705&sku ...

感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