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撕不得骑姐:蚊拍的金属网没有变形,通电为何会啪啪响?

楼主(2024-05-03):
我买蚊拍的时候,刻意买金属网不容易变形发设计。

已经使用2年,最近发现没有打到蚊子,里面也没有脏东西,但某个固定的地方仍然啪啪放电。

什么原因?能解决吗?

网友:
即使是新的,好像偶尔也会有打火声音
是不是高压击穿空气,而恰好遇见空气湿度因素?

网友:
在塑料圈内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可能有相互接近的地方。如果有尖锐的刺也会引发尖端放电。

网友:
因为想引起你啪啪啪

网友:
晚上关灯能看见放电 (漏电)位置

网友:
可能放电的地方表面有脏东西,可以用棉签清理一下

楼主:
1。肉眼完全看不见有剑刺或脏污。

2。我甚至用尖刀刮过,故障一样。

楼主:
解决了!

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我使用干棉签伸进去,用力反复擦拭,竟然奇迹般的修复了!

网友:
网部份泡在肥皂水里面跑几分钟然后牙刷伺候即可,就是脏了漏电

网友:
有脏东西受潮了,用洗衣粉加鞋刷清洗一下,再用电吹风吹干可以恢复,亲测有效。

网友:
电力系统里,这叫闪络放电

网友:
估计启动时电压快速抬升,击穿了极间等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