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下这个丝印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4-05-03):
尺寸是3mmx3mm,看着是上下各有4引脚,共8引脚,封装像是TDFN 8,搜了一大圈没有找到具体型号,万能的坛友有没有熟悉的? 谢谢

网友A:
大概原理图发一下,再不济,至少要说一下,是那部分功能的器件,电源还是小信号处理。

网友B:
好奇搜了一下,应该是ADM7172,超低噪声线性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原理图发一下,再不济,至少要说一下,是那部分功能的器件,电源还是小信号处理。

我画了一下图,像是电源开关 或者 LDO稳压功能

OUT输出最终给了一颗OPA567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搜了一下,应该是ADM7172,超低噪声线性稳压器。

我靠真的是,大师你是怎么搜索到的,用的啥工具,我用了各种丝印反查,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搜了一下,应该是ADM7172,超低噪声线性稳压器。

4楼 我测了下引脚布局,和这个一摸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靠真的是,大师你是怎么搜索到的,用的啥工具,我用了各种丝印反查,都没找到  ...

淘宝搜的,也是坛友教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的,也是坛友教我的。

淘宝我也找了,用的LP2 丝印 芯片等关键词,您用的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我也找了,用的LP2 丝印 芯片等关键词,您用的是啥?

我也这样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