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大家推荐什么品牌?

楼主(2024-05-04):
宝马325Li运动款,好像是自带了一个行车记录仪,但只记录碰撞前后一小段时间的录像,准备给安装一个隐藏式的行车记录仪,不知道啥品牌比较合适?京东上似乎海康和360的排名比较靠前。

网友A:
米猴家的70迈还行,我一个用了4年,电池不行了,换了电池继续用,另一个3年了,还一切正常

网友B:
千万别买海康,我用过最垃圾的记录仪!

我目前使用趴趴狗,除了偶尔要重新设施一下配置(好像偶尔会丢失配置)外,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米猴家的70迈还行,我一个用了4年,电池不行了,换了电池继续用,另一个3年了,还一切正常 ...

只要有其他选择,都不要小米的东西。

网友:
趴趴狗,用了10年了,偶尔需要格式化一下TF卡,目前还算正常。

网友:
盯盯拍 70迈 目前都可以

网友:
千万别买盯盯拍,从最低端到最高端全部存在漏录的问题。厂家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漏录问题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买海康,我用过最垃圾的记录仪!

我目前使用趴趴狗,除了偶尔要重新设施一下配置(好像偶尔会丢失配 ...

我的趴趴狗,时钟电池好像不行了,每次都是19多少年,还没空修,7年了。

网友:
趴趴狗,至少不漏录

网友:
我车上的两台趴趴狗。

网友:
飞利浦的

网友C:
我也是用的这个,好多年了除了电池不耐用,其他没出现过问题,好像画面不是高清但是也够用了

网友:
之前用了捷渡的记录仪, 流媒体后视镜+记录仪功能
保修期内主机和镜头都坏了, 更换了一次, 使用了五六年的样子了. 说一下体验

第一, 后视清晰度不够, 虽然说是1080, 但是看上去还是不够, 仔细看一下图像的细节, 都是很糊的.
因为使用普通的铜榄传输信息, 后视镜的线很长, 带宽可能是不够, 所以硬件限制了分辨率和帧率.
之前见有使用光纤的, 据说分辨率和帧率要好不少, 可惜这样的产品很少, 没有很合适的.

第二, 显示屏的分辨率不够, 因为后视镜实际上是一个横向的长条, 实际分辨率之后1920*几百的纵向分辨率

第三, 屏幕的最高和最低亮度都不好, 最高亮度不好,在晴朗的白天, 屏幕反光+亮度低, 有时候不好观察,
最低亮度降不下来, 导致晚上的时候屏幕有些刺眼,同样影响视线

第四, 摄像头垃圾, 即使是白天, 在背阴处或者雨天, 后车的行车灯都会导致摄像头白茫茫一片,根本看不清后面的车牌
夜视也很垃圾, 肉眼看不清车外的时候, 摄像头同样也是啥也看不到. 总之,动态范围很差, 低光逆光都不好.

第五, 电池一般, 用了几年之后,电池就不行了

目前只是找不到更满意的产品, 这个只能凑合用着, 好歹记录功能没有很频繁的出问题.
之前还研究了一下怎么换后置摄像头, 能提高一些显示效果, 比如imx290 291之类的,  据说低光和逆光性能会好不少, 可惜精力有限, 一直没去折腾.

这么多年过去了, 感觉记录仪行业一直停留在价格战的阶段, 都是在比谁的价格更低, 谁的产品更差, 现在有没有性能好的带有记录功能的流媒体后视镜呢?

网友:
没用过隐藏的,流媒体推荐卡仕特和盯盯拍。都是前后双录。

卡仕特效果好前面是4K,盯盯拍前面是2K,后摄延迟小但压强光不如卡仕特而且内置电池充电貌似有点问题会缓慢亏电3年后时间会复位。
我改了充电没再出问题。

卡仕特用了4年了,除了触摸反应稍慢没发现啥大缺点。盯盯拍用了快7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的这个,好多年了除了电池不耐用,其他没出现过问题,好像画面不是高清但是也够用了 ...

是的这个就是电池不太行,没联网功能,我用了5年了哈哈

网友:
盯盯拍和360目前用的这两款,360带屏幕,然后是emmc的存储。目前用下来这两个都还算稳定。

网友:
我的PAPAGO已经坏了.....但是买的美特高尽然一直好着了....车都送人了哦!

网友:
用运动相机改成行车记录仪怎么样,是不是相对会清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