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稳压隔离电源模块B2424S代替B1212S,这有什么不妥地方?

楼主(2024-05-04):
2瓦的金升阳模块。
隔离,但是非稳压的,给宽压(12V-24V)接近开关供电用的。
原先电路板是24V供电,后来要换成12V供电。
电源模块B2424S现在变成12V供电,输出也是12V。因为是非稳压的,这样用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吧,输入输出都是一比一,而且模块原本耐压24V,现在供电只是12V。

网友A:
带载能力会差一点,如果负载电流不大,那就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载能力会差一点,如果负载电流不大,那就不影响

B1212S理论上上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66mA,我这个B2424S用12V供电,试了下电流120mA时候,输出电压下降到11V,跟真正的B1212S看来内部结构还是有些差异。
不过电流够用就行了,不然还得将焊接好的板都换模块,太麻烦。

网友:
在下限电压使用,开关电源电压波动之后,你的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不是批量化产品大可放心。
如果做产品,就要重新选型。至少要9~15v输入电压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