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52外加机械硬盘

楼主(2024-05-05):
一台P52准备外加机械硬盘,外购了联接线。
增加一块HGST 320G 5V800mA硬盘后,通电报错2102 ,显示是硬盘错误。

换硬盘换成250G固态,不警报了,能识别到但不能读取文件,可能因为固态是系统盘。
再换成希捷250G 5V450mA硬盘后,能工作能读数据。
再换成东芝250G 5V1000mA硬盘后,能工作能读数据。
手上没有更多的硬盘来测试了,这个问题在哪里呢,有高手碰到过吗?

网友: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最简单的原因:会不会是你那个硬盘真的坏了?

楼主:
还试过日立160G也能用

网友A:
大概率的硬盘坏了。主板sata口通常直接过保险丝进5v ma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的硬盘坏了。主板sata口通常直接过保险丝进5v main。

硬盘真是好的,一直在用的,并且在旁边机器装上拆下测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盘真是好的,一直在用的,并且在旁边机器装上拆下测试了

那你按esc进系统看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按esc进系统看看有没有

我是硬盘在别的机器一直在用,装到这台P52,不能用,拆下再装别的机器能读能写。
现在发现,能识别使用的都是传输速度3G/s,不能用的传输速率6G/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硬盘在别的机器一直在用,装到这台P52,不能用,拆下再装别的机器能读能写。
现在发现,能识别使用的 ...

不应该。sata协议规定要做兼容。也即,所有硬盘/主机都要能同时适应1.5/3/6gbps。

网友:
线材有问题?

网友B:
笔记本如何外扩硬盘了?usb硬盘盒还是power over esata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如何外扩硬盘了?usb硬盘盒还是power over esata接口

P52有一个口子接SATA硬盘,而且有个空位

楼主:
现在怀疑不能用的盘可能因为以下原因,文件太满、做过系统盘没重新分区,有坏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P52有一个口子接SATA硬盘,而且有个空位

我的T420有powerover esata接口,可以外置笔记本硬盘且支持系统引导不需要额外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T420有powerover esata接口,可以外置笔记本硬盘且支持系统引导不需要额外供电。

P52是在机器里面的

楼主:
大结局,因为P52是某宝买的二手,商家发来一根线,现在能用了,硬盘有关系,线也有问题,还好计算机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