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s芯片大家都用哪家的呢?

楼主(2024-05-06):
tts 文本转语音芯片,我知道的有:

讯飞(XFS5152 好像这个芯片不便宜,讯飞芯片产品目录哪里可以获取 )

语音天下

唯创知音

大家用的哪种好用又便宜的呢?

网友A:
5152ce已经停产了,语音天下有一款PIN2PIN替换,只需要改一个电阻,软件都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52ce已经停产了,语音天下有一款PIN2PIN替换,只需要改一个电阻,软件都不用改。 ...

价格怎么样

网友B:
用过CSK4002模块+OEP30WX2功放,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CSK4002模块+OEP30WX2功放,效果还行。

http://www.listenai.com/
安徽聆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也是安徽的啊

网友C:
唯创  技术服务到位 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我们代理的  启英泰伦  也有 tts

网友D:
tts 文本转语音芯片 一般应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唯创  技术服务到位 可以了解一下

唯创 就一个tts芯片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tts 文本转语音芯片 一般应用在什么场合?

公交车 医院  叫号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过CSK4002模块+OEP30WX2功放,效果还行。

这个里面的软件咋搞?还是买芯片就带tts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里面的软件咋搞?还是买芯片就带tts程序的?

和TTS模块通过串口通信,模块厂家给了个手册,按照它定义好的命令,发送需要播报的字符串就行。

网友:
1、科大讯飞5152ce停产,嵌入式的可以用他们的SDK买装机量。
2、北京宇音天下的硬件和5152ce有小差异,软件协议基本一样,有微小差异,软件可以直接替换。合成效果没有5152ce好。
3、聆思的芯片+他们的SDK自己搞。
4、别的用过便宜的,合成流畅度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和TTS模块通过串口通信,模块厂家给了个手册,按照它定义好的命令,发送需要播报的字符串就行。 ...

你哪里买的模块?这个模块应该和6658的协议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哪里买的模块?这个模块应该和6658的协议一样。

嗯,和SYN6658模块差不多,都是串口,直接某宝搜CSK4002,出来那个模块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和SYN6658模块差不多,都是串口,直接某宝搜CSK4002,出来那个模块就是。 ...

好的,谢谢。

网友:
能上网的场合为什么不用 现成的网站 tts服务?
还有个实现方法:局网内用个安卓盒子,装tts 软件,然后生成再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