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 采样率设50K实际只有46K

楼主(2024-05-06):
AD7606 过采样设置为50K,MCU为100M C8051F360, Main主循环空,中断仅将8位结果shift出来然后再拉低->拉高CONVST产生下一次采样,示波器采样BUSY信号仅有46KHZ左右,将过采样设置为25K,实际BUSY的频率只有22KHZ,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如果需要精确的采样率(用于FFT),难道只能通过MCU来进行时钟控制?原以为只要MCU速度够高不拖后腿,采样率是ADC保证的。

网友:
记得之前用ad7124现象类似,内置时钟是±5%,mcu提供mclk就正常了

楼主:
看样子是无解了,我这颗7606是古董货估计存了有好几年了,不知道新批次的是否好点。
如果对采样率要求精确,是否只能通过MCU产生高精度的PWM来达到?如果又想在保证采样率情况下采集有限个数据呢?还得在循环里加计数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无解了,我这颗7606是古董货估计存了有好几年了,不知道新批次的是否好点。
如果对采样率要求精确 ...

有解。。加个几块钱的微型fpga就行了  不说50khz,50hz都可以精确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解。。加个几块钱的微型fpga就行了  不说50khz,50hz都可以精确控制。 ...

ASRC ?

楼主:
都是牛人,我只会一点点C8051F,MCU内部时钟好像精度也不行,如果用PCA来产生PWM是否只能外挂晶振了?

网友:
CONVST信号同步看,是这个信号给的不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