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MHZ 射频信号源,200W,有没有推荐的方案或者渠道

楼主(2024-05-06):
13.56MHZ 射频信号源,200W,有没有推荐的方案或者渠道?

网友:
这个一般什么价?

网友:
这么大功率?

网友A:
短波的线性功放1000W也不算大,他这点频率和功率用两个FU250做超级简练,这个频率增益闭眼做随便就30db极大可能性输入1W就够了。喜欢用半导体就用摩托的151G一个管子随便就做出来了,用宽带放大器方案做就是绕几个磁环的变压器批产基本不用怎么调试,5W进1db压缩点随便出200W,极大可能性还要降增益防止自激。要是C类更好做

网友:
远距离读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波的线性功放1000W也不算大,他这点频率和功率用两个FU250做超级简练,这个频率增益闭眼做随便就30db极大 ...

151G的方案很感兴趣哈,有没有具体的资料可以学习么

网友:
就怕被读的卡瞬间就被干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51G的方案很感兴趣哈,有没有具体的资料可以学习么

射频管子看手册意义不太大,比如151g好像是v段的demo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