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方波电机驱动,换了东威的MOS后故障率高

楼主(2024-05-06):
之前用湾湾家的,疫情期间交期啥的不好,买了批东威的
参数都基本相差不大
湾湾家的也有个别上电测试坏掉的,但这次东威的,上电坏掉的概率太大了,测试频繁正反转再坏几个
全是上管直通
测试了几个波形,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原厂让寄回去分析,也分析不出啥东西吧

网友A:
是东微吧,苏州的那个
预估是你的驱动电阻要微调下把,我们之前也有试过东微的MOS
之前是用新洁能的,换了东微的MOS,上去直接击穿损坏
发现两家不能平替,当时按照原厂的工程师说改大驱动电阻,会好些
但是发热还是很严重
最后他们给出的结论是两家的MOS工艺不一样,导致内部的实际的寄生电容等参数差异较大
后面我们就没有用他们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东微吧,苏州的那个
预估是你的驱动电阻要微调下把,我们之前也有试过东微的MOS
之前是用新洁能的,换了 ...

恩,对,打错字了,看Id、Qg、Rgs、Tdon,Tdoff等参数都差别不大

网友:
得根据实际情况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对,打错字了,看Id、Qg、Rgs、Tdon,Tdoff等参数都差别不大

看一下vds,vgs参数吧。vgs击穿初期可能不明显,后期说坏就坏。

比如标称vgs+-12v的,就不要超过这个范围,否则哪天就直通了。我们当时用ao3400/ao3401开关led,就很少出问题,后来换成国产之后每天都有坏的,反复检查最后发现上管vgs最大给到了-20v左右,远超12v上限,花了几天时间手工改电路。。只能说湾湾的管子vgs耐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vds,vgs参数吧。vgs击穿初期可能不明显,后期说坏就坏。

比如标称vgs+-12v的,就不要超过这个范 ...

Vgs坏的话也是DS短路吗?
Vgs的话标的是±20V,供电是15V左右,也看了波形,15V没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Vgs坏的话也是DS短路吗?
Vgs的话标的是±20V,供电是15V左右,也看了波形,15V没啥问题 ...

vgs击穿就整个短路了。电流过高会冒烟炸管。

15v的话,不排除过冲,加个15v的双向tvs试试?

楼主:
东微的MOS是不是在外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s击穿就整个短路了。电流过高会冒烟炸管。

15v的话,不排除过冲,加个15v的双向tvs试试? ...

改是不太方便了,不太想动,我没按圈圈内加二极管,只10Ω电阻接到栅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是不太方便了,不太想动,我没按圈圈内加二极管,只10Ω电阻接到栅极了。

这个二极管是加快关断速度,减少关闭时的损耗,按理应该不影响,

网友A:
都可以去试试,包括10NF的电容,是否去掉,或者改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去试试,包括10NF的电容,是否去掉,或者改小看看

不是必坏,不坏的就很难坏了,试的时间成本啥的都比较高,不如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是加快关断速度,减少关闭时的损耗,按理应该不影响,

用示波器测Vgs的波形,都还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必坏,不坏的就很难坏了,试的时间成本啥的都比较高,不如不用了

对的,就如我们当时一样,有这个问题,索性就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就如我们当时一样,有这个问题,索性就不用

原厂FAE让我把Vgs电阻加到200Ω,说是他一个客户电阻用的1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厂FAE让我把Vgs电阻加到200Ω,说是他一个客户电阻用的1K,

这么大,真活见鬼,当时东微也是让我们加到这么大,我们没有鸟他们,因为这样就不能平替新洁能的了,就算了
至少我们华润微的是基本和新洁能平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真活见鬼,当时东微也是让我们加到这么大,我们没有鸟他们,因为这样就不能平替新洁能的了,就算 ...

我最近测测华润微的怎么样

网友:
我们一年用两百多万个60V的mos管,这几年测试好多型号下来发现新洁能的最稳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最近测测华润微的怎么样

20 21年缺货时我们同行使用华润微的频繁爆管,后来索赔都闹到法庭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 21年缺货时我们同行使用华润微的频繁爆管,后来索赔都闹到法庭上了

不会吧,华润微这么大厂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真活见鬼,当时东微也是让我们加到这么大,我们没有鸟他们,因为这样就不能平替新洁能的了,就算 ...

开盖结果出来,得出结论大概是Vgs烧了,让我加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 21年缺货时我们同行使用华润微的频繁爆管,后来索赔都闹到法庭上了

结果  :被告赢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结果  :被告赢了  ?

后续就不知道了,是因为我这个同行也给我们的客户供货,因为炸机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导致客户因此额外支出好几百万的售后费用,而且供货协议里面还有赔偿协议,客户以此为由没有付给尾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