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寻找电动扳手电机厂家

楼主(2024-05-06):
公司需要做一个电动扳手的项目,详情坛友推荐不错的 电动扳手电机厂家
基本需求:电压20-30V, 电流20A   功率500W-600W, 产品扭矩150N/M-200N/M

网友:
你要的是减速器吧

楼主:
不是减速器,是里面的电机,无刷电机

网友:
电动扳手电机本身没有这么大力矩,靠减速器

网友:
无刷电机48系列就够用了,推荐个市场上出货不错的,余姚雀辉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网友:
随便一个伺服电机,加一些减速机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2024-06-14):
那不就是直线舵机了吗?

网友:
外转子,内转子?就是电动工具的电机? 锂电扳手的电机小的很,扭矩也小

电锤有线的是串激电机,噪音大,功率是不小, 锂电锤也是小无刷电机,扭矩也不大,全靠行星减速箱,永康,台州是产业园,量大很便宜

你阿里巴巴搜:割草机电机,外转子的,功率大,七八线1mm以上, 1K起订约60+单价

网友:
锂电冲击扳手的电机是没有外壳的,本身不能独立工作,是安装在扳手塑料壳体上,充当电机外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