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 T80 烙铁头的寿命设计是多久?

楼主(2024-05-06):
在论坛看到了正点原子 T80 烙铁,立即种草且剁手,在2024年一月份购买了一个。
但是使用了3个月后(包括过年放假)烙铁头就坏了,
于是在2024年4月13日买了新的烙铁头,到了4月28日又坏了!!

各位大佬,你们的也是这么快就坏吗?附上购买记录

当然,我用的频率稍高,但也不至于半个月就坏吧。

网友A:
没有T80,在用T65,一年了吧,还在用

网友:
我也发现了. 有点快呀. 我还买了 80/80P各一. 大刀头3支. 当应急用下吧.

网友:
之前看晒图的T12就很容易生锈,没入。老老实实用传统品牌的

网友:
感觉寿命也就这么多,我也已经换了一次头了

网友:
这锈得有点严重呀,海绵沾水如果水质不好不知道会不会加速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找的代工厂,看正点原子的品质把控

网友B:
跟使用习惯又很大关系,比如温度开太高,没及时擦干净,没及时上锡等等。国产做的再差也不至于几个月就坏。国产普通936刀头从16年开始到现在也没用坏。

网友:
我买的MXT的weller...基本一年一个...就是贵,40~70一个。

网友C:
我的偶尔使用一次,目前还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是否整天长时间通电?

网友:
主力的C245台式烙铁经常用,1年多了还很好用,没坏过,也买了个T80应急外出用,几个月了暂时只用过1次

网友D:
烙铁头搞坏一般有几个原因,温度过高,工作时间过长,乱烫东西(包括不好的助焊剂,清洗剂)

我买的杂牌还没有待机降温的刀头T12烙铁,至少5年了,一点异常都没有。

网友E:
你这是用完了把烙铁头插水里存放的吗?

网友F:
不要用湿海绵擦烙铁头!废锡直接敲掉就行了,平时用锡养着。用无铅锡温度比较高,浸润性能差,烙铁头正常能用个几w次,有铅锡能用几十万次。

另外切记,勿用烙铁头当撬刀使。镀层蹭掉了不粘锡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使用习惯又很大关系,比如温度开太高,没及时擦干净,没及时上锡等等。国产做的再差也不至于几个月就坏。 ...

我一般是开 370°,已经做了售前学习,每次用完都会拿焊锡浸润保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偶尔使用一次,目前还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是否整天长时间通电?

整天长时间通电倒也不至于,作为一个硬件工程师,用的比较频繁倒是真的,但是,无论如何,最快15天就坏也有点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烙铁头搞坏一般有几个原因,温度过高,工作时间过长,乱烫东西(包括不好的助焊剂,清洗剂)

我买的杂牌还 ...

你说的几个坏习惯我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用完了把烙铁头插水里存放的吗?

墙都不扶,就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用湿海绵擦烙铁头!废锡直接敲掉就行了,平时用锡养着。用无铅锡温度比较高,浸润性能差,烙铁头正常能 ...

不要用湿海绵擦烙铁头!————中了,我就是这样用的。
废锡直接敲掉就行了——————据说敲击容易损坏元器件,就没用敲的,都是海绵擦。
平时用锡养着—————————是的
用无铅锡温度比较高,浸润性能差————中了,我用的是无铅焊锡。
另外切记,勿用烙铁头当撬刀使。镀层蹭掉了不粘锡就废了——————好的,谢谢。

或许它就是应急用的,平时干活通勤还是要用传统焊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是开 370°,已经做了售前学习,每次用完都会拿焊锡浸润保养。

一般焊什么呢?370略高

网友:
氧化得有点夸张,可能环境比较潮湿,或者休眠功能坏了开着时一直高温,或者用的助焊剂氧化性太强。。。

网友G:
怎么个坏法,是不发热了还是氧化严重?最好告知设定的焊接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用湿海绵擦烙铁头!————中了,我就是这样用的。
废锡直接敲掉就行了——————据说敲击容易损 ...

湿海绵应该没问题,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个坏法,是不发热了还是氧化严重?最好告知设定的焊接温度

原始的是烙铁头刀口处有一个裂缝,有越来越大的趋——怀疑温度设定太低(350°)焊锡不易融化,稍用力压导致刀口受损。
新买的用了半个月的是不发热了,显示“无烙铁头”。

温度一般是 370°,偶尔焊接插件零件调到 420°。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始的是烙铁头刀口处有一个裂缝,有越来越大的趋——怀疑温度设定太低(350°)焊锡不易融化,稍用力压 ...

t80是采用通用c210烙铁头耗材设计,可以试试其它品牌烙铁头。

目前我的t80p用的挺好,烙铁头损耗很小

网友H:
370℃+湿海绵=淬火
温度略高,如果经常焊大焊点,买一支热容量大的马蹄头。
烙铁不要磕焊锡,擦烙铁的海绵浸湿后要挤出水。

楼主:
引用 网友G:
t80是采用通用c210烙铁头耗材设计,可以试试其它品牌烙铁头。

目前我的t80p用的挺好,烙铁头损耗很小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370℃+湿海绵=淬火
温度略高,如果经常焊大焊点,买一支热容量大的马蹄头。
烙铁不要磕焊锡,擦烙铁的海绵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现在都是用纸巾叠厚,折起来,烙铁头放上面擦,蛮好用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还是08年毕业时候买的水货936焊台,上面的烙铁头就换过一次。
它一直不坏,我找不到换的理由。
你这个坏的也太快了吧,这玩意不就是加热就完了。也没啥保养的,就随便造

网友F:
引用 网友H:
370℃+湿海绵=淬火
温度略高,如果经常焊大焊点,买一支热容量大的马蹄头。
烙铁不要磕焊锡,擦烙铁的海绵 ...

发热丝本来就是消耗品,磕了几年了从来没有磕坏1个。所以这里没有问题。

网友:
2013年买的 白光FX-888配的尖头 烙铁头,一直用到现在都没换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发热丝本来就是消耗品,磕了几年了从来没有磕坏1个。所以这里没有问题。 ...

磕烙铁看手法,有的人从来没磕坏过,有的人几天就能磕坏,陶瓷芯磕裂,烙铁头磕弯磕掉头我都见过,所以生产线上给新手培训禁止磕烙铁,熟手磕不磕就不管了。

网友G:
磕坏过几把感应加热的烙铁线圈,也有普通陶瓷加热芯的烙铁。我自己烙铁坚决不磕,只磕公司烙铁。

在胶带纸卷上轻轻磕掉烙铁头多余焊锡,这种需要消耗大量焊锡清洁烙铁头,且磕不干净只能对付非精密焊接。会消耗大量焊锡换取节约时间适合流水线。

用润湿海绵擦拭则是最正规的清洁烙铁头办法,特别是高精密焊接与高温银铜焊锡时候。不擦干净残留的氧化物会导电短路。

t80系列,特别是t80烙铁头太细搞好不好就烙铁头磕断了或者头部裂了,或者烙铁头耦合器磕松了。

楼主的烙铁头氧化物非常多且厚,有明显的高温现象,且缺乏保养。想要搞清楚原因最好是清理干净氧化物再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H:
磕烙铁看手法,有的人从来没磕坏过,有的人几天就能磕坏,陶瓷芯磕裂,烙铁头磕弯磕掉头我都见过,所以生 ...

  好吧,看来这里还有学问。我一般磕烙铁头5~10mm处,把锡磕掉。回头得给小弟培训一下,别磕到后面的发热芯

网友:
我设定330°  ,好久没有在纠结烧烙铁头的问题。

网友:
我一直设置的是32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用湿海绵擦烙铁头!废锡直接敲掉就行了,平时用锡养着。用无铅锡温度比较高,浸润性能差,烙铁头正常能 ...

直接敲掉不会把里面的陶瓷震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磕坏过几把感应加热的烙铁线圈,也有普通陶瓷加热芯的烙铁。我自己烙铁坚决不磕,只磕公司烙铁。

在胶带纸 ...

想要搞清楚原因最好是清理干净氧化物再分析。

有道理,看正点原子需要寄回去研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T80,在用T65,一年了吧,还在用

上周也某宝入手了一台,昨天在客户实验室,秀了一把,吸引了几个“意向客户”~

网友:
这个买来就是当应急用的呀,按我的用法肯定能顶十年

网友:
936的烙铁头,我能用 5-6年。 同样的烙铁头,我同事只能用几个月。

我经常是 要焊接了才开。 焊接好就关闭

网友:
就是质量不行呗,我用杂牌子的起码有5年了都没坏

网友I:
感觉寿命是比较短~~我也买了好几次烙铁头了~~

以前的936焊台整个生命周期,顶多就换过一次

网友J:
T12 我都买的国产烙铁头    大部分都能用很长时间  偶尔个别的寿命短  或者烫的塑料 线皮的啥的寿命也短。  我们用的都是无铅锡   温度默认都是390左右  经常调410左右  该磕了磕  海绵从没用过 大部分损坏 都是烙铁头 氧化 上不了锡偏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T12 我都买的国产烙铁头    大部分都能用很长时间  偶尔个别的寿命短  或者烫的塑料 线皮的啥的寿命也短。  ...

那 t80 有国产的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t80 有国产的推荐吗?

T80 是定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觉寿命是比较短~~我也买了好几次烙铁头了~~

以前的936焊台整个生命周期,顶多就换过一次 ...

精密型烙铁头损耗确实比传统的高,所以我当初建议选择t80p上标准大k头,自带小k头我都没打算用。

目前来说烙铁握把有些热,重载有轻微滋滋声,其它都很好用。

网友:
感谢反馈,你这个现象,看着确实触目惊心。
几个前提:
1,烙铁头是易耗品(这是大前提)
2,烙铁头保养不当,那基本就是一次性用品了。

几点建议:
1,温度尽量在350°以内使用,不要长时间高温(超过400°,温度越高,寿命越短)
2,海绵用干海绵,别湿水(用干海绵刮焊锡足够了,不用浸湿),烙铁头不要沾水。
3,发热头用正常焊锡保养就足够了(用之前上锡,用完后上锡,上满锡)

关于寿命:
1,烙铁头寿命一般用焊点数表示,多少W点(@350°,正常焊点),我们的T100是8W点左右,T80大概在2W点,T80P大概4W点(一般发热越快头子寿命越短)。
2,焊点寿命仅是理论值,和实际使用有非常大的关系,包括:保养方法、工作温度、使用时长、焊点类型等...这就是为何有些朋友可以用几个月甚至几年,有些朋友可能用几天就挂了。
3,原装JBC头子品质肯定比我们的好,毋庸置疑,但是如果各位有国产好的头子厂家推荐,我们也愿意尝试定制沟通合作。

希望我们一起努力,让国货产品越做越精,品质越做越好。

最后,附上烙铁头保养小视频:

楼主:
收到,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