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RP系统的替代料问题大家如何解决

楼主(2024-05-07):
现在做硬件开发大部分同类型的物料都会有好几个供应商的物料PTP的替换的,公司有用到REP系统,这是前提

有一些料是可以直接替换的,比如常规的阻容件,一般都是指定规格,不指定厂家,采购那家的都按一个编码入库,这部分没有问题

比较头疼的是一些不能完全替代的,举例子:LM2904,系统有两个料,第一个是进口的,第二个是国产的,他们功能都是一样的

我们有两个选择,其优劣点如下:
1、两个料分别立编码,
好处是比较规范,物料出问题也好回溯,坏处是系统不能自动去替代,
例子:国产料有库存4k,进口料库存是0,现在要进行生产了,ERP系统BOM带的是进口料,这时计划发现物料“缺料”,就会下单让采购购买
就造成了物料周转不及时,违背了替代料的本意

2、两个物料共用一个物料编码
这时就解决了第一点的货不及时的问题,不管国产还是进口数量相当于合并了,都会在系统上面提示,但是又会有别的问题
a、我不知道我某批次的的板卡上面贴的是什么物料,它可能是随机的。
b、例如我有个板卡,上面要求是全国产化的物料,那么就只能贴国产的物料,不可以贴进口料
可是仓库按编码发货,库存有货他就发,这样就可能会导致贴错。

现在我们是用用友的U8 ERP系统,它是不支持替代料的
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扰我,一直没有好的办法去完全的解决它
请问各位坛友,你们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可否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用了ERP系统,还是得ERP有这个功能才行的啊。
2BizBox有这个功能,能手动选择替代,后面也能查到哪批生产用了什么料。
得做生产工单的时候就先选择好,如果没选择比如选了没库存的进口料,那一样会发现物料“缺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ERP系统,还是得ERP有这个功能才行的啊。
2BizBox有这个功能,能手动选择替代,后面也能查到哪批生产用 ...

听起来2BizBox很强的,你是付费版吗

网友C:
阻容类的替换料不做单独编码,直接混用,关键物料是单独编码,做两张BOM,对应生产完成的PCBA也是两种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起来2BizBox很强的,你是付费版吗

不是,是免费版的最后一个版本V4.6.
2BizBox对生产来说还可以的,不过我们销售的同事就说它的客服管理功能太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阻容类的替换料不做单独编码,直接混用,关键物料是单独编码,做两张BOM,对应生产完成的PCBA也是两种板子 ...

这是一种解决方法。不过PCBA是两种板子,那最后的成品呢?也是两种成品?还有,对于一块板子上有多个替代物料那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解决方法。不过PCBA是两种板子,那最后的成品呢?也是两种成品?还有,对于一块板子上有多个替代 ...

理论上不可能让生产 自由组合物料贴片吧。 如果一个物料即使有变更,也要建立好变更关系
不同的BOM 。 单板上贴好 SN号。 生产建立 SN号与BOM 的对应关系。

你自己看一下笔记本 ,就有一个SN号。就这样朔源

网友D:
用友的不大了解,我们公司的ERP有个主副料的功能,指定品牌型号的料都是不同的物料编码。
按你的要求,我们会这样设置:
1、BOM的主物料用物料A(比如你说的国产品牌的料)。
2、物料A或者某个BOM设置副料B(进口料)。这里的区别是做全局替代或者指定某些BOM才能有副料替代。
3、MRP运算时,如果主料库存数满足当前工单需求数,则不会跑出副料B的需求。如果主料A库存数不满足,但加上副料B的库存数可以满足工单需求,则该工单会混料使用,但我们一般会避免这种情况。如果主料A库存数位0,则工单所有物料都是用副料B。
4、有特别要求的情况下,即使主料A库存数足够,也可以手工对工单修改,改为副料B。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友的不大了解,我们公司的ERP有个主副料的功能,指定品牌型号的料都是不同的物料编码。
按你的要求,我们 ...

那我再请问一下:
1、你这个主副料是在BOM中设置的对吗?
2、当需要手动选择物料的时候,在工单中是直接把可能的副料也列出来还是说需要手动一个一个的去设置?毕竟物料太多种了,现在所有的物料基本都会要求有至少2家不同技术路线的合格供应商,工作量也太大了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再请问一下:
1、你这个主副料是在BOM中设置的对吗?
2、当需要手动选择物料的时候,在工单中是直接 ...

第一个问题,我回复的第二点有写,可以设置全局或者局部。
第二个问题,可以列出这个BOM所有的副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问题,我回复的第二点有写,可以设置全局或者局部。
第二个问题,可以列出这个BOM所有的副料。 ...

我觉得你们这个方案比较靠谱,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