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到一个问题,2个USB线并联在一起会怎么样?

楼主(2024-05-07):
就是1根USB线已经插到电脑了,电脑也认到设备了,如果将另外一根USB线也插到电脑(相当于并联到原来的这一根USB线上),电脑会怎么样?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看到了这个图片。

网友:
图片座子也是分开的呀
电脑显示未能识别的设备吧。两个从设备一起通信,枚举出来的东西不符合正常设备

-------------修改错别字

网友A:
加上接头的包胶,无法同时两个座子一起用

应该是菊花的充电头开始这么偷工减料的

网友:
不会怎么样,两条线连同一个设备会由于阻抗不匹配而通讯不稳定,鼠标键盘等低速设备可能正常工作,U盘等高速设备大概率掉线。如果连不同设备会因为冲突而100%掉线,两个设备都无法识别,但一般不会造成硬件损坏。

网友:
这个没问题呀,封装不是独立引脚了吗

网友:
    主机的hub通过D+或D-的电平变化来识别有设备插入。在linux系统中,主机usb控制器会每隔一段时间询问hub是否有设备插入,当发现有设备插入时,主机usb控制器会开始枚举usb设备描述符,分配设备地址,根据设备描述符查找匹配设备驱动,驱动匹配成功之后设备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一个全速usb设备插入hub,此时D+电平拉高,hub会监测到电平变化,主机usb控制器会对插入的设备进行正常枚举和分配地址。如果之后有第二个全速设备并联到同一个hub的话,hub监测不到电平变化,不会发生枚举和分配地址。第二个设备没有经过枚举的话,不会正常工作,也可能因为阻抗不匹配导致第一个设备通讯不正常。
如果第二次并联插入的是一个低速设备,hub估计会报故障吧。

网友:
不要忘了usb是半双工的一对差分线。
两个设备并在一起,就算阻抗之类的差不多,它能收到主机的命令,但是谁也发不了数据,因为两个发的电平只要不一样就冲突了,所以连枚举都没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上接头的包胶,无法同时两个座子一起用

应该是菊花的充电头开始这么偷工减料的

这不算偷工减料吧?有什么更好的设计,可以限制同一时间只能用一个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算偷工减料吧?有什么更好的设计,可以限制同一时间只能用一个吗? ...

这个设计可以2插3插同一时间只能插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可以2插3插同一时间只能插一个。

这个是最新的usb口吗? USB type-D ?

网友:
你被评为本网站最幽默的人!没有之一...YYDS,不,YYTS

网友:
记得有个 usb hub 芯片方案就是这么干的,当然可能只是低速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