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好误加柴油的车了

楼主(2024-05-07):
事情经过:
上周车子被老婆加满大半箱柴油回来第二天打不着火,我还以为是之前的电池不行的问题(上月亏电过一次),但用点火电源和搭电都打不着火。
我去买了新的电池换上还是不行,找来的师傅发现燃油气味不对。我问我老婆她也不清楚,我让她带我去油站告诉我是哪个油枪,才确认加了柴油。
维修师傅也没有办法在我家帮我卸掉柴油,维修店大多周末不开门,开门的也说搞不了这个,拖车费也挺贵的。
周末去买了两个油桶,买的导油管从加油口伸不进去,于是拔出发动机那边的油管不停尝试点火来放油,感觉太慢了还怕把车搞坏。
但这车很多MOSFET代替继电器了,没有油泵的控制继电器可以直接跳线来启动油泵。不得已,按照网上说明书拆开后座找到油泵位置,拔掉插头直接怼DC12V的电源进去,很快就抽干了。再加好几升汽油到油箱作为冲洗后抽出来。
然后用油桶买了汽油回来差不多加满汽油再点火,发现还是很难点火,不稳定。估计是火花塞的问题,找维修师傅想让他过来帮忙弄一下,估计赚不了多少钱他不理我了。于是我去商店买了套拆火花塞的工具回来,自己动手把火花塞拆下来吹干,把烧黑的用砂纸打磨下再装回去。终于比较顺利的打火了,但偶尔还不顺畅。拆开一个火花塞看到又变黑了,估计气缸里面的柴油残留还是有点。买的新火花塞舍不得装上,先继续装上原来的火花塞,启动后在后面围着体育公园跑了三圈,感觉还行。

总结:
1,汽油车加了柴油就尽量不要点火启动了。
2,尽快放掉全部柴油,有的车有控制油泵的继电器(找说明书和网上的维修资料),用跳线启动就行了。
3,放完柴油再加入四五升汽油进去冲洗排放干净。
4,给油箱重新加满汽油去稀释原来剩余的柴油。
5,拆出火花塞擦干粘上的柴油,可以用火焰吹干。
6,成功点火一段时间后换成新的火花塞,安装火花塞需要注意力度(网上说的是大约20牛米多点)。
7,排出来得油混合了汽油也是易燃的,需要专门的油桶装起来,注意安全。

网友:
发动机没事就好。

网友A:
汽油小车加错柴油问题不大,要是柴油小车加错汽油就大事情了,高压系统恐怕都会完蛋

网友:
自助加油的?不然不是该找加油站么

网友:
  这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牛逼,楼主这动手能力一流,轻轻松省了几千块钱

网友B:
楼主人在国外, 估计是自助加油 ,
国外的服务太差了 ,
周未都没有修车的, 国内周未生意最好,

网友:
有UP主说过 欧洲 如果租车的话  的注意 车是不是柴油车(那边好多小车都是柴油车)  好多人过去 租车 以为跟国内一样  小车都是加汽油。上去就加错

网友C:
楼主这电源什么牌子的,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人在国外, 估计是自助加油 ,
国外的服务太差了 ,
周未都没有修车的, 国内周未生意最好, ...

我还看到好多人 吐槽  欧洲 比如做的火车  公交车  如果司机工作时间到了  人家直接 停车 下班  车上的都直接赶下去 自己想办法。

网友D:
把老婆换掉吧,防止还有下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汽油小车加错柴油问题不大,要是柴油小车加错汽油就大事情了,高压系统恐怕都会完蛋 ...

柴油卡车也有在冬天加少量汽油解决低温难启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柴油卡车也有在冬天加少量汽油解决低温难启动的问题。

柴油卡车的高压泵有机油润滑,柴油小车的高压泵直接靠柴油本身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老婆换掉吧,防止还有下次

有合适的帮忙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电源什么牌子的,分享一下谢谢。

龙威,淘宝货,那个USB辅助输出很渣。最大的bug是输出有电源倒灌时可能会直通输出最高电压,已经烧了我电路板了,之前另外一家的好像也会这样。

网友:
先能买到散装汽油再说

网友F:
大半箱柴油,混合了一些汽油,那这30多升的混合油如何处理了,直接倒掉估计最直接,非纯柴油存储也不安全

网友G:
油泵通电启动后是在发动机油管那边接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半箱柴油,混合了一些汽油,那这30多升的混合油如何处理了,直接倒掉估计最直接,非纯柴油存储也不安全 ...

连新买的油桶一起丢给回收站了,油桶也要近两百块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油泵通电启动后是在发动机油管那边接油么?

是的,加个管子引出来。邮箱下面也可以拔出来的,但自己家没有升降设备不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