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s mismatch at: 90000000H ! 求破解

楼主(2024-05-07):
程序下载到STM32H750VBT6,出错,两个店家的不同批次片子,买了个简易开发板,都这样,搜索到的解决办法不行,片子全擦除再下载也不行,程序下载到正点原子的开发板上(750后缀XB),不出错,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地址是片外flash的地址,看flash有没有焊好,如果没有片外flash,改工程设置或分散加载文件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址是片外flash的地址,看flash有没有焊好,如果没有片外flash,改工程设置或分散加载文件设置。 ...

老哥,KEIL,STM32,我都是会点皮毛,您能不能说说具体怎么改设置或者分散加载,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KEIL,STM32,我都是会点皮毛,您能不能说说具体怎么改设置或者分散加载,麻烦了 ...

你要先确认有没有flash,如果有,看看flash型号和成功下载那个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要自己做flash烧写算法。如果没有flash,把IROM2取消编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确认有没有flash,如果有,看看flash型号和成功下载那个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要自己做flash烧写 ...

老哥,750需要额外flash?简易开发板挂了一颗flash,我打样版没挂,那我研究一下,不是750本身flash有100K吗?
您看这设置,不挂flash,对不?这设置也不行,我研究下flash烧写法吧

网友:
你这个是keil版本问题,还有你装的pack库不是最新的,导致下载算法异常,你可以用cubeprogram软件试下,绝对可以下载。

网友:
用片内的flash选这个算法, 看看是不是选了其他的

网友:
片内的  flash 容量很小   ,而且我记得 750早期批次就是 743 同一die 磨皮成750的 。  所以容量很大  ,后面的容量就变小了
所以程序大或者要做UI的话 必须要外加外部flash

网友:
这么巧,我也在使用这个芯片 ,某火的例子是外部flash的 ,

网友:
STM32H750照样可以烧录2M 的hex,只是你没找到方法,如果你的hex文件太大肯定无法烧录,
可以尝试用STLINKULIty V4.6版本烧录完全没问题。因为这个版本不会检测芯片型号的容量和你的bin文件容量。
我用这个软件烧录openmv的固件一点问题没有,照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