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坛友能维修PS4手柄吗?我有两台需要修理。

楼主(2024-05-07):
上个周末,我问小孩,你们怎么只玩马里奥(switch),不玩大镖客和地平线(PS4)了?

孩子说,PS4的遥控器没有一个好的!都坏了!

我感觉不可能吧? 4个都是原装,第二代。都是京东自营买的。

于是,昨晚开始我详细的测试了。

发现有2个是好的(白色和红色)。

但也有两个坏了。具体是:

黑色的:能充电,充电指示灯也正常。不能无线连接,但接上到主机的USB线,可以联机。连接后就能断开USB线,无线玩游戏。但下次再开机,还是无法无线连接,还是需要先使用USB线联机后才能使用。

银色:彻底坏了,充电没有反应,不能联机,无论无线或USB线都无法联机。
            将其他好的USB盖子与电池换给它,故障依然。证明它的USB接口与电池都是好的。

上面两台需要维修。谁能修?

网友:
难搞,这个东西已经停产了,买不到新,只能淘宝试试水

网友A:
修啥修,这不是换Plash Speed 5的好理由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啥修,这不是换Plash Speed 5的好理由嘛。

我家孩子不贪图物质享受的。PS4已经很满意。游戏都是正版的(siwtch 我们也全部是正版游戏)

如果不是ipad mini2 空间不够,孩子还是继续使用旧机器。

楼主:
我感觉黑色这台应该好修。就是记不住主机信息。

黑色的:能充电,充电指示灯也正常。不能无线连接,但接上到主机的USB线,可以联机。连接后就能断开USB线,无线玩游戏。但下次再开机,还是无法无线连接,还是需要先使用USB线联机后才能使用。

楼主:
坏的两个寄给淘宝店家维修。我搜索“PS4手柄 维修” 然后找销量最大的一家。汕头的。先寄给他们,修好再报价。

网友B:
没有修的价值,咸鱼上几十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修的价值,咸鱼上几十元一个

这是国产山寨的。不是原装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国产山寨的。不是原装的。

你可以买一个来拆开与你的对比一下可能你的也是山寨的,原装的市场上少得可怜,而且原装的没这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买一个来拆开与你的对比一下可能你的也是山寨的,原装的市场上少得可怜,而且原装的没这么容易坏 ...

我的都是京东自营买的,怎么可能是山寨?

原装机器上配有一个手柄,原装机器也是京东自营的。怎么可能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