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3844轻载噪音问题,调整的思路在哪里

楼主(2024-05-08):
使用3844做一款24W左右的电源,轻载的时候有轻微噪声,输出0-3W之间,看MOS管驱动波形发2个停1个;负载加大后声音消失。在反馈光耦副边加过1nF的瓷片电容,稍微会好点,问题还是存在。

楼主:
思路想把空载的时候PWM占空比调小,空载的时候发现反馈光耦副边的反馈电压波动相对大才导致PWM的有跳空。

网友A:
轻载空载工作在Brust 模式频率在音频范围内,确认一下声音是哪里出来的,是变压器就磁芯中柱点黑胶,是吸收电容就换成涤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载空载工作在Brust 模式频率在音频范围内,确认一下声音是哪里出来的,是变压器就磁芯中柱点黑胶,是吸收 ...

吸收电容式是CBB。变压器是手工绕的,没浸漆。  确认了响声的原因,是一半频率运行和全频率运行没问题,中间一段半频和全频夹杂工作再一起会出现声音额(环路看过都比较稳定,没出现一个PWM大一个PWM小这种情况);准备试一下浸三防漆看看,您说的涂胶好像没这样的胶水,我也弄点三防漆试一下行不行。

网友A:
吸收不般不用CBB中(聚丙烯),尖峰电压会高。
CL(聚乙烯)更合适,注意尽量远离热源,薄膜电容怕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收不般不用CBB中(聚丙烯),尖峰电压会高。
CL(聚乙烯)更合适,注意尽量远离热源,薄膜电容怕高温。 ...

学到新知识了,太感谢了

网友B:
431那里 10k串104 并102

网友C:
变压器浸的漆叫凡立水,某宝一搜就有,不过要抽真空和烘干,DIY还是比较麻烦。

我见过一款成品600W双管正激工业电源,空载也有噪音,厂家推荐解决办法是在输出端并联一个5W的水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浸的漆叫凡立水,某宝一搜就有,不过要抽真空和烘干,DIY还是比较麻烦。

我见过一款成品600W双管正 ...

昨天三防漆浸了一下,没有真空浸漆设备,噪声缓解了一点,小了很多,也只是缓解。仔细排查了一下基本都在PWM半频和全频切换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那里 10k串104 并102

环路各种参数处理了一下都没用

网友:
zd1有没有影响?

楼主:
ZD1是过压检测,正常没影响

网友D:
轻载最小PWM都不能保证输出稳定在设计电压,就打嗝间断工作来降低有效占空比。间断工作就是噪音来源。
对能耗没要求的话可以加个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轻载最小PWM都不能保证输出稳定在设计电压,就打嗝间断工作来降低有效占空比。间断工作就是噪音来源。
对能 ...

空载的时候是一半的PWM周期,这个时候也没声音;问题在稍微带载时产生,输出功率大概1.5-2W之间,弄个假负载感觉耗散功率太大了,准备用昂宝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