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四周进风,中间出风的离心风扇?

楼主(2024-05-08):
做了一个小玩意需要散热,风扇在底部,需要向上吹风,距离桌面很近。由于进风高度空间有限,普通的轴流风扇效果很差
想换成离心风扇,但是一般的离心风扇都是中间进风,四周出风,
有反过来转,从四周进风,中间一侧出风的吗?直流5-24V都行120尺寸以内的

网友A:
离心风机的原理决定了没有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心风机的原理决定了没有这样的。

理论上来说,离心风机反转就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来说,离心风机反转就可以吧,

不行,轴流风机反转可以。但离心风季反转并不能让气流反向流动,只是效率变低。

感觉你的需求还是得用更薄的轴流风扇,留出进气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轴流风机反转可以。但离心风季反转并不能让气流反向流动,只是效率变低。

感觉你的需求还是得用更 ...

我家里的浴霸,是可以实现抽风排气和吹风加热的功能,里面就是一个离心风机,我没注意过他的具体工作过程。
目前已经使用了15mm的轴流风扇了,看来只能是将底部的高度提起来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家里的浴霸,是可以实现抽风排气和吹风加热的功能,里面就是一个离心风机,我没注意过他的具体工作过程 ...

浴霸有风向控制的档板来控制风向,风机是同一个方向转的。

网友:
小一号的薄风扇+罩子

网友:
做个引流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浴霸有风向控制的档板来控制风向,风机是同一个方向转的。

也有一种是通过正反转实现吹风换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一种是通过正反转实现吹风换气的。

轴流的风扇叶可以反转,风量影响不大,涡轮有扇叶反转就不太行了。

网友:
离心风机、离心风机,离心风机是靠离心力给风动力(能量)的,因此风只能从叶轮的中心部位流向叶轮的四周。
可以从风机的出口接一风管,将风导向小玩意的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