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改造:如何实现隐藏式全屋有线覆盖?光纤如何走线

楼主(2024-05-08):
【网络改造!如何实现隐藏式全屋有线覆盖?光纤如何走线?-哔哩哔哩】 https://b23.tv/jEVNLFT

网友A:
光纤的焊接还是得借机器的,虽然现在光纤焊接机才几大千了 ,但一般家庭用会买光纤焊接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纤的焊接还是得借机器的,虽然现在光纤焊接机才几大千了 ,但一般家庭用会买光纤焊接机么? ...

可以冷接的,只是损耗大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纤的焊接还是得借机器的,虽然现在光纤焊接机才几大千了 ,但一般家庭用会买光纤焊接机么? ...

隐形光纤有已经做好插头的,买够长度,富余的在安全的位置盘好就行。
穿管的光纤可以找师傅上门熔接,一次全接好不算贵,只有一两根可以用冷接头,没接好损耗大可以重新接,浪费几个头的成本比上门费便宜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隐形光纤有已经做好插头的,买够长度,富余的在安全的位置盘好就行。
穿管的光纤可以找师傅上门熔接,一 ...

公司用的电信全光覆盖,主光猫一根50米光纤接到副光猫都报光功率异常,得加个15dB的光衰减器,冷接那点损耗怕是还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公司用的电信全光覆盖,主光猫一根50米光纤接到副光猫都报光功率异常,得加个15dB的光衰减器,冷接那点损 ...

fttr,一般主猫那里会配一个分光器吧,不配就会异常。

网友:
家庭装修时留网线,做有线mesh回程足够了,无论是网速还是稳定程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ttr,一般主猫那里会配一个分光器吧,不配就会异常。

是主猫的下行口到副猫之间的光纤,直通的话会丢包,报光功率异常,后来电信安装师傅在包底翻出一个光衰减器插上就好了。

网友E:
好像fttr无法改桥接模式,内网设备会多一层NAT,失去公网ip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主猫的下行口到副猫之间的光纤,直通的话会丢包,报光功率异常,后来电信安装师傅在包底翻出一个光衰减 ...

如果没有压箱底的衰减器,师傅就得用折弯光纤大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像fttr无法改桥接模式,内网设备会多一层NAT,失去公网ip

现在新开宽带好像都不给公网v4了,只有老用户还能保留。没有v4桥不桥接都无所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开宽带好像都不给公网v4了,只有老用户还能保留。没有v4桥不桥接都无所谓了。 ...

我老用户,原本的公网IP都被电信收回了。据说桥接好像还用不了ITV,不过我没试过不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老用户,原本的公网IP都被电信收回了。据说桥接好像还用不了ITV,不过我没试过不确定。 ...

iTV可以不桥接呀,不同VLAN可以分开设置PPPoE拨号,桥接也可以把iTV的PPPoE账号扒出来在机顶盒上拨号。我的机顶盒有PPPoE拨号功能,试过光猫改桥接机顶盒自己拨号没问题的,虽然我从来不看iTV,刚装好折腾了一下能用就收起来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TV可以不桥接呀,不同VLAN可以分开设置PPPoE拨号,桥接也可以把iTV的PPPoE账号扒出来在机顶盒上拨号。我 ...

我之前大概看了一下,我的机顶盒好像没有拨号功能。不过我自己也是基本不看ITV,一直在吃灰。
我家的网络以前一直是桥接,后来忘了什么事情让电信的人上面搞了一下,又被他们改回光猫拨号,现在我都懒得搞了。

以前桥接最大的用途就是为了公网IP,现在没V4公网IP后,更加没心思去弄它了。

网友:
打宽带商的电话报修,一般熔接几个头,来的师傅会免费接的。我们之前熔接1千多个头是收费5元。我自己家里是用闭路电视线拉到每个房间,接上WIFI天线,几根闭路电视线再集中接到有多根天线的路由器上,这样每个房间就都有WIFI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纤的焊接还是得借机器的,虽然现在光纤焊接机才几大千了 ,但一般家庭用会买光纤焊接机么? ...

有冷接端子,我就是自己买了SC的冷接端子,自己接。虽然损耗高点,但家里用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老用户,原本的公网IP都被电信收回了。据说桥接好像还用不了ITV,不过我没试过不确定。 ...

企业可以申请公网IP,100块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企业可以申请公网IP,100块一个月

我是家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开宽带好像都不给公网v4了,只有老用户还能保留。没有v4桥不桥接都无所谓了。 ...

V6IP都用不完,随便造。V4电信一般都能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