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一直不信邪:PS4手柄需要使用Sony主机充电,不能使用外面的充电头,直到我4个手柄坏了3个

楼主(2024-05-08):
之前有人说,必须使用原装USB线,插到主机上充电。不能使用外面的充电线,外面的充电头。

之前一直不信邪。

几年之后,我4个PS4手柄,坏了3个。这几天我反复拆家和测试,直到今天早上取得突破!

这4台PS4手柄,有2台彻底坏了不能连接。有一台坏了一半:需要使用USB跟主机连接一下后,才能无线使用。

突破口在这台坏了一半的手柄。我发现,使用乐视的充电头,这个坏了一半的手柄,经常无法充电。有时插拔几次,偶尔能充上。今天早上我玩毛线小精灵,这个坏了一半的手柄只剩下一格电了,我发现乐视充电头,死活再无法充电(使用炬为监测USB电流)。

拿到主机上,无论怎样插拔,都能顺利充上电(使用同一条线)。

剩下一台完好的,之前充电也怪怪的,接到主机上充电,马上完全恢复正常。

反复测试后,我得出结论:必须要使用PS4主机的USB口给手柄充电!!

就是这么邪门!

网友A:
我家的PS5一直用第三方充电器,暂时还顽强地活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PS5一直用第三方充电器,暂时还顽强地活着。

PS5应该已经改进过了。

没有想到PS4真的有这个问题 。

网友B:
引用 楼主:
PS5应该已经改进过了。

没有想到PS4真的有这个问题 。

        之前有帮朋友测试过PS5的第三方充电盒,原装的索尼配的适配器,输出的电压为5.5V,普通的TYPEC端口都没有这么高的电压,所以基本都充不了,

目前市场上大多数的第三方PS5充电器,都是内置了一个升压电路,将5V升压到5.5V给手柄充电,我看朋友(朋友也是做第三方的充电底座的)那里,冲坏的

手柄最少也有10来个。

网友C:
很多快充直接输出*8V ,不挂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快充直接输出*8V ,不挂才怪

合格的快充肯定不会。我手上没有不合格的快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帮朋友测试过PS5的第三方充电盒,原装的索尼配的适配器,输出的电压为5.5V,普通的TYPEC端 ...

不对啊,按照这样说,第三方普通的不带升压,只是充不进电,电压低于原装值,并不会损坏手柄啊

我的PSV好像也是,用第三方充不进电的,需要原装充电器才行,当时看网页有人说要在D+D-连接一个电阻才行,当然,这个是比较早前的机型了和方法了;

楼主:
我楼主位的图片,PS4的主机的充电电压是标准的5v。

而我的乐视充电头的输出电压也是标准的5V,.不知道为何会损坏手柄。

网友D:
ps4原装手柄支持蓝牙或usb连接,如果手柄与其它蓝牙设备配对后ps4 主机就没法无线连接,需要usb 连接ps4一下后就重新蓝牙配对了。

适配器给ps4手柄充电是不会损坏手柄的,猜测应该是手柄没电保护了,或者电池坏了。ps4与手柄有深度绑定的一些特殊功能,比如无线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ps4原装手柄支持蓝牙或usb连接,如果手柄与其它蓝牙设备配对后ps4 主机就没法无线连接,需要usb 连接ps4一 ...

我有两台USB连接后,可以无线使用了。

但下去再开机,还是得USB连接一下才能使用。

网友E(2024-06-19):
还好买ps5时顺便买了个原厂的座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好买ps5时顺便买了个原厂的座充

PS4没有原厂座充。

网友F:
上个月才用两个手柄用普通手机充电器冲了。。。以后不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个月才用两个手柄用普通手机充电器冲了。。。以后不敢

使用5V充电器是关键。千万不要使用快充。快充可能输出9V甚至12V。

虽然理论上不会输出高压,但真实的情况,我4个手柄烧坏了3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使用5V充电器是关键。千万不要使用快充。快充可能输出9V甚至12V。

虽然理论上不会输出高压,但真实的情 ...

5V 2a那种是不是就可以,我有个萤石摄像头也是用手机充电器供电,LDO被烧坏了,估计也是输出9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5V 2a那种是不是就可以,我有个萤石摄像头也是用手机充电器供电,LDO被烧坏了,估计也是输出9V了 ...

是的,只固定输出5V的就好。

千万不要使用可以输出9V和12V的,谁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输出一下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