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假电容 但卖家不承认 有经验的大虾指点一下

楼主(2024-05-08):
     我司最近一个项目 用某诱的电容  22uf 6.3v   通过电容颜色和容值怀疑电容有问题,跟卖家沟通  卖家(东莞的一个小公司)各种说辞,总之就是说自己的产品没问题, 后来我们找到某诱驻上海贸易公司,证实该电容不是某诱生产的, 今天上午我们 把 电容出错的 证据(料盘上的生产 出货码 是假的  电容产地也不对)发给卖家   结果  卖家说需要找代理 沟通  晚点回复 ,但是 下班了 他们也没给回复   想问问 有经验的 大虾们  如果 卖家再找什么理由 说辞  我们该怎么办  有没有  什么机构 来仲裁 他们   或者 制裁他们 。卖假货 真的很坑人

网友:
首先确定谁拍板采购的?

网友:
要看电容的货值有多大???

如果涉及到 几万元, 你可以走司法鉴定。。。 否则 没必要和对方折腾,直接退款是你最佳的选择。。

当然你说你把几个电容用在火箭上, 或者要命的地方。。  这责任就应该怪你自己!为什么不来料检测。。

很多年前,我在阿莫淘金这里买了几盘电解电容,本来打算后续生产在用,大概过了几个月,晴子给我打电话,问电容用的怎么样??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这么问。 在后来过了 几个月, 电容的很多都漏液失效了。我才反应过来 ,之前那次 阿莫淘金  供应商给的是 烂货(阿莫也是后来知道的。 所以才有晴子的那通“看起来”奇怪的电话) 。

因为时间久远,我也没有找阿莫售后, 因为 他也无法找 当时的供应商售后了。

楼主:
电容是采购 买的   她说这家卖电容的是 风华代理 , 我们用的 风华电容是从它家买的  顺便就从他家 拿某诱的货了

楼主:
一般  22uf  0805封装的 大容值电容  颜色 发深  类似 咖啡色 ,但是这个电容  是土黄色的 ,用电桥表测试 才 17.3uf .

楼主:
要看电容的货值有多大???

如果涉及到 几万元, 你可以走司法鉴定。。。 否则 没必要和对方折腾,直接退款是你最佳的选择。。
    感谢您的 回复  您的 建议我会参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  22uf  0805封装的 大容值电容  颜色 发深  类似 咖啡色 ,但是这个电容  是土黄色的 ,用电桥表测试  ...

一般电容:20%容量。
22*(1-20%)=17.6uf。
和测量出来的值差了一点。
一般只能做退货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容:20%容量。
22*(1-20%)=17.6uf。
和测量出来的值差了一点。

电容都是+20%的吧

网友:
上个月我显示器坏了,找到原厂问能不能修,原厂直接说给换新的。用了快2年了,还直接换新的,确实意料之外,原本打算不能修就算啦,后来看之前订单确实写着3年直接换新。

好的售后是需要成本,压价太厉害的话基本上放弃了售后且承担风险,例如过保修期了。

回到上面,即使鉴定出是假货,按照合同调换,中间也是崎岖的折腾路。

但即使崎岖的折腾路让我很不舒服,也不绕过假货供应商。

最近心得:农贸市场和盒马生鲜都能找到好货,但是农贸市场得眼尖。盒马鲜生也有垃圾货,但是闭眼拿到的概率小。

网友:
哪有人会承认的,明知是假的卖给你肯定不会认,来源不明他也不知道真假也不会承认,只是看怎么处理了,是退还是换,还是反正能用退点钱。

楼主:
今天 一天 又 没给回复   不知道 卖家 憋什么 坏屁呢

网友:
材质不同,颜色不同,估计是白盘贴牌的货。淘宝上很多这种货,价格偏差很大。
前几年电容贵的时候,正规电容比如100一盘, 它50左右就能有,不少客户不重要的应用,比如104等,都跑去买了。
设置有二手电容,一盘料里,有各种颜色的电容混。

这种直接投诉市场管理,外加投诉到工商局卖假货,或者12315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  22uf  0805封装的 大容值电容  颜色 发深  类似 咖啡色 ,但是这个电容  是土黄色的 ,用电桥表测试  ...

能有这个值就很不错了。X5R 差不多都是20%  有些材质 甚至  -20%  到 80% 等的偏差。

B= 0.1 F = 1 , 1% K = 10%
C = 0.25 G= 2% M= 20%
D= 0.5 J = 5% Z =8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