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烧录程序遇到internal command error

楼主(2024-05-08):
用ST-LINK(V2)往自己做的AT32F435CGT7板子里烧录烧录程序,跳出internal command error错误。

同样的下载器+线缆可以给我的另一块AT32F421的板子烧录,所以不是线缆连接问题。

网上的各种设置都尝试过没用......拔了再插之后一小段时间内可以下载(但是程序并未展现预期效果)过一会儿又会报错

网友A:
换dap/jlink吧,AT家不是二进制兼容的,stlink不稳定很正常
stlink下载GD也是类似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dap/jlink吧,AT家不是二进制兼容的,stlink不稳定很正常
stlink下载GD也是类似现象 ...

买了块同型号的开发板回来是可以烧录的,看来程序,keil没问题,是PCB设计有问题

网友:
看看mcu的电源电压

楼主:
电压没问题,后来发现是由于换了晶振,原来的时钟参数配置就有问题,导致频率超了最大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