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433M遥控器方案能提升遥控距离吗?

楼主(2024-05-09):
当前用了一款这样的遥控和接收方案:
这个方案,遥控距离只有10米,我现在想要50米,能简单改造一下电路吗?

上面是遥控器外壳和电路板,电路板上就一个芯片;

下图是对应的接收模块:

网友A:
肯定可以啊,但是增加的成本可以买一堆这样的了
就看你目的是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啊,但是增加的成本可以买一堆这样的了
就看你目的是为啥

就是这个遥控器距离太近,又找不到按键布局一样的替代品

网友:
提高发射机的电压

网友B:
无线通讯的传输距离,精髓是天馈系统,发射接收的天线基本决定了一切。用一个5/8栏目达的鞭状天线取代原有的,我感觉效果能好很多,比如接收端天线增益能高10db基本相当于发射端功率高10倍,但一般接收端天线被控制在2db以内,除非接收端有很好的前端滤波器,但基本不可能因为会干的人不会伺候简易设备。至于发射端,天馈系统同样很重要,但简陋的电路配正式的天线,要有不少工作否则极易烧毁发射器件,当然了主要是匹配,不只是阻抗匹配上就完事了,还要让s11尽量小,至少也要达到1.5以内的驻波。虚部不好是许多入门者长犯的错误。
无线通讯特别讲指标均衡,忌讳突出某项指标,就和斯堪尼亚重型大货车一样,即便有20升的发动机排量,也要压制功率在500马力左右。不像某些电平车整天就会说自己的功率多么大,严肃的无线通讯体现对终端都有严格的功率限制,不能随意改变发射功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线通讯的传输距离,精髓是天馈系统,发射接收的天线基本决定了一切。用一个5/8栏目达的鞭状天线取代原有 ...

精髓是发射功率吧,哈哈。

网友:
天馈系统是一切无线通讯的精髓,发射功率当然也重要,但没天馈系统重要。无线通讯是一个体系工程哪怕就两个对讲机直呼。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和技术有关的事情也玩不了多久了,因为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精髓是发射功率吧,哈哈。

折腾接收比折腾发射立竿见影,

网友D: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连十米都不到,周边还有不少电路干扰,空间还有限,天线放不下,只布了短短一跟板宅天线。头痛的一B

网友:
10米应该是这类编码与433射频集成芯片的正常水品,想要距离远只能换芯片方案。用8输入编码芯片加外置433发射管振荡方案就可以增加发射功率到几公里

如下图的遥控器,就是编码芯片与射频分开的,所以功率可以做的比较大

网友E:
把L1后面那段PCB天线割开改成弹簧天线试试,没效果就放弃吧
另外,L1是不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连十米都不到,周边还有不少电路干扰,空间还有限,天线放不下,只布了短短一跟板宅天线 ...

这类遥控器十米发射属于正常水品。射频发射是要做认证的,所以买带认证的单芯片发射方案就可以规避射频开发出现的无线电违规风险。这类不需要无线电频率执照与频率占用费用的小功率发射方案,芯片的射频发射功率是很小的受到严格限制。

想要发射距离远,就需要外置射频放大管方案。且产品要做无线电认证,给设备办理无线电执照,不然被抓住了就要进去玩缝纫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L1后面那段PCB天线割开改成弹簧天线试试,没效果就放弃吧
另外,L1是不是虚焊。 ...

这个是芯片发射功率要遵守无线电法规被限制的很小,无论如何折腾天线都没用。增加发射功率就要进去踩缝纫机了

网友:
买一对远距离成品模块自己画线路板,装进外壳,改成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腾接收比折腾发射立竿见影,

大哥,这样么?我再学学吧?

网友:
接收先是天线,然后是低插损高矩形系数的带通滤波器然后是低噪放再滤波再放然后混频和抑制镜像,然后才能到二次中频和鉴頻或者检波再解码。全套下来还是有些东西的毕竟本振就两套了,还有该死的中频晶体滤波器。折腾接收虽然立竿见影但过于复杂,不具备可吹牛逼性。现在做东西如果不能装逼或可吹牛逼就等于找玩完。莎士比亚老大云,土币奥闹特土币贼死意思阿快死蠢

网友:
把接收天线拉直了,轻松提升到二三十米,这就是最远距离了,空旷50米没啥问题

网友F:
我记得433是FSK调制,通信是数字信号,貌似不是改个发射频率和功率的事;
433模块号称开阔地1公里通信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433是FSK调制,通信是数字信号,貌似不是改个发射频率和功率的事;
433模块号称开阔地1公里通信距离 ...

楼主的遥控器是ASK的,不是FSK.一般低成本的遥控器都是用ASK,便宜啊!

网友:
印象中这种很多都是ask无加密的吧,距离远了别人抓包到ID就可以随便控制